想请教一下DAC基准电压选择的问题

楼主:
很多DAC都带内置基准电压源,但是看过一些测试数据显示,使用外接基准电压源的噪声可能会小些,虽然没有注明外接基准源的型号,是否说明内置基准源不是很好的选择呢?想问问看实际工作中一般怎么用,谢谢指教。

网友:
如果你的外置基准很准确的话,纹波小于内置的,那么就可以说使用外置的更精准,但是如果你没有合适的外置基准,那么选择内置是个明智的选择

网友:
楼上说得很好。
使用外部基准时,就看你选择的这个基准源的性能了。如果外部基准的性能不比内部好的话,就用内部的。

网友:
如果你需要的精度很高的话,可以考虑下外置基准

网友:
谢谢两位,看来内部基准也是靠谱的,我预留个外部基准的位置,不行就比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度倒没有很高要求,只是设置工作点用。采集小心号,希望噪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