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结构体指针的问题

楼主:
光盘例程中有这样一个代码:
定义一个一个结构体和结构体指针,
struct mem_dev
{
  char *data;
  unsigned long size;
} *mem_devp;
/*为设备描述结构分配内存, 有两个次设备,*/
mem_devp = kmalloc( 2 *sizeof(struct mem_dev), GFP_KERNEL);

/*为设备分配内存*/
for(i=0; i<2 ;i++){
          mem_devp.size = 4096;
          mem_devp.data = kmalloc(4096, GFP_KERNEL);
  }
上面只是定义了一个结构体指针,这里为什么可以用 数组mem_devp

网友:
指针和数组名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互换,其实数组就是一个常量指针,仅有一点差异。

网友:
楼上确认这样可以?
我感觉有问题

网友:
mem_devp[ i ].size = 4096;
          mem_devp[ i ].data = kmalloc(4096, GFP_KERNEL);
数组本就是标记首地址指针的一段内存空间,int a[ ]    int *a  ;  标号“a ”可以理解为相同的东西。
a [ i ] 和 (*(a+i))相同。

同样的声明二维数组,
可以是char a[ ][ ];
  也可以是char **a;a=malloc()

网友:
LZ基本功不过关啦,建议看看C和指针,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