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电脑重装后 当launchpad插到电脑上啥反应都没有
也不为其分配COM口
无论是IAR还是CCS都无法识别
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是IAR还是CCS都无法识别那还是系统的事情,,克隆的系统?换一个系统版本再试,或者更换USB插口

网友:
不提示安装驱动吗?应该会提示安装驱动,然后再官方下载驱动程序。

网友:
正常的情况,无论是IAR还是CCS,系统正常,USB口正常,连接线正常的话,,,
首次插上launchpad,系统都会在自动安装驱动滴,,,

网友:
拔下,插上,拔下,插上.......
不行关机重启再拔下插上

如果是win8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win8对没法验证的驱动签名默认是不接受的,需要打开允许,具体请搜索,搜索本论坛也可以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是不是没装驱动啊?去ti官网 下载对应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