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两款智能水表方案如何

楼主:
之前在一个展会上看到了世强推的超声波智能水表完整解决方案,采用基于ARM CortexM3 内核的Silicon Labs的一款低功耗MCU(SiM3L1xx)加德国ACAM公司的时间数字转换器TDC-GP22。网上还有类似的解决方案——ESPON的解决方案,AMR传感器和ASSP专用芯片S1C17M01的方案。这两个方案的功能图如下,不知道各位大拿如何看这两个方案,或者有无新的推荐?

基于SiliconLabs公司32位MCU SiM3L1xx的超声波水表方案

AMR传感器和ASSP专用芯片S1C17M01的方案

网友:
谈点个人感觉:基于AMR传感器的方案最大的问题个人认为是必须采用机械部件——这种方案仍然采用普通的速度式水表基表部分,采用了非接触式各向异性磁阻AMR传感器来检测叶轮转动。另外,基于磁场的检测不知道可靠性如何,用过这个方案的筒子可以分享下。

网友:
建议用成熟点的方案
德国的表计不错的,并且这种超声方案也是有很多年的历史

网友:
超声波的精确些吧,主要还是在算法方面。
AMR的正如二楼所说,必须采用机械元件。一般都是永磁,可靠性方面的话应该略逊

网友:
以前利用过ACAM前代产品的智能水表方案(GP2,05年的产品,GP22是最新的),百度了下豆丁上有关于GP22芯片的详细资料,供感兴趣的朋友查阅:http://www.docin.com/p-425589616.html,貌似GP22性能和低功耗特性上有很大改变

网友:
感谢楼主对我们世强的智能水表方案感兴趣!对于两者比较不好置评,其实网上有不少资料可以参考。另外,如果对Silabs MCU感兴趣的话,建议可以最近下手哦,我司正在独家推优惠开发套件活动(主要是这三款套件SiM3C1xx-B-DK、SiM3L1xxLCD-B-DK 、SiM3U1xx-B-DK ),除了价格比市面上其它公司优惠,而且前100名购买者还送300元蓝牙音箱哦,http://www.sekorm.com/Ecactivity/82 ,可以与我们联系哦,电话40088-73266

网友:
世强是ACAM的代理,他们公司网站有GP22的最新datasheet: http冒号//www点sekorm点com/Ec/cat/497

网友:
芯科的SiM3L1 MCU低功耗特性不错,最近又购买了低功耗微控制器技术领先的Energy Micro,希望能在低功耗水表方案上提供更独特的优势(毕竟功耗还是电池供电水表方案的关键concern,Energy Micro的微控制器在国外领先的水表方案中有大量应用,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很不错的低功耗)

网友:
     对AMR方案不太了解,上个月在智能三表研讨会上看到过世强的这款方案,现场演示的效果很直观,启动流量很低(这个是关键指标,决定水表的精度,能实现对龙头的跑冒滴漏现象进行检测。)拍了张现场的演示图,但没有照到内部的电路板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已联系陈先生!

网友:
如果要用8位MCU,Silabs的C8051F超赞,低功耗以及外设IO引脚自由配置非常方便,貌似M3系列的MCU也具有哦,Silabs的混合信号优势确实很赞

网友:
电表行业 路过

网友:
没做过,看一下大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