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与modem流量控制大全(1)

楼主:
MODEM 是用户接入互联网的重要设备。虽然网络干线上已经普及宽带光纤传输,但是在拥有庞大用户群的最后一公里路段上,目前最现实的接入方式还是铜线连接(电话 线,双绞线、电缆)。另外,随着无线技术的发展,采用无线接入的固定/移动用户也越来越多。不论是铜线连接还是无线接入,都要采用调制解调器,以便使数据 信号能够在信道内传输。

MODEM的对外接口是串口,这个串行I/O口用于传输控制信号、状态信号、数据、AT指令及其响应。虽然MODEM种类繁多(56K猫/GPRS/CDMA等),但对外都表现为一个标准的串口,只要将这个串口了解清楚,那么就可以将所有的MODEM一网打尽。

*************

* (1) UART
*

*************

一般地,我们把这个串口叫作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通用异步收发器)。

其中,RT是接收和发送的英文缩写,能收能发又是串口,说白了就是串行I/O口的意思。

A表示异步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适应性强,对时钟精度要求低(成本低)。每次发送字节数据前都首先发送一个开始位同步时钟相位,抖动误差不会在整个通信过程中累积,只影响单个字节的传输单元。

U的意思是通用。为什么一定要冠以“通用”二字,这个定语到底想强调什么呢?

话 说很早以前,还没有出现计算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串口设备。例如:MODEM、电传打字机、工控设备、数传机等等。为了方便设备互连,EIA制定了 RS232标准化规范,采用DB25接口连接DTE(Data Terminal Equipment数据终端设备)和DCE(Data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数据通信设备)。后来,出现了个人计算机(PC机),这些已有的设备毫无疑问地成了最初的外设,为了将其接入主机,制造商们自然地选择 了标准的RS232串口。在这个标准中,DB25接口支持同步和异步两种工作模式,采用D型接插件,防止插反。这种设计兼容性好,使用方便,但是制造商们 并不买帐,他们更倾向于进一步减少接插件的大小和成本。通过删除DB25中未使用的引脚和支持同步模式的引脚,将DB25改造成只有9根线,只支持异步模 式,体积更小,成本更低的DB9。最初的状况比较混乱,因为DB9只给出了信号范围,但没有指出引脚和信号的对应关系,而且DB9也不是RS232规范所 定义的接口标准,因此各个制造商只能自行定义对应关系。后来,IBM制造的PC机成了行业标准,DB9的对应关系就逐渐统一到了IBM的定义上,现如今使 用的DB9就是遵守的IBM的定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计算机越来越普及,外设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有些非RS232的串行设备需要接入主机,这就要求主机提 供更多的I/O口。如果为每一种新出现的设备都提供一个I/O,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主机后面板位置有限,不可能容纳太多的接口。幸运的是,外部I/O口 大体上主要分为两类:并口和串口。如果复用已有的RS232串口接入非RS232的设备,那么就可以用有限的接口,接入大量的设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 期的操作系统DOS和ROM BIOS提供的通信例程只支持RS232串口标准,即使是实现简单的字节收发这种非RS232应用,竟然也要先检测DSR、DCD、CTS等信号是否有 效,如果不满足条件,将不会发送数据到TXD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种:1、旁路系统提供的API函数,自己直接操纵硬件实现非RS232的操 作;2、短接接头里某些RS232控制信号线,使系统通信例程误以为是RS232设备,使非RS232的设备满足RS232规范的子集要求。

现 在,PC机上的串口既支持RS232应用又支持非RS232应用,通用串口指的就是这个意思。RS232规范对速度和距离都有约束,在码元畸变小于4%的 条件下,传输距离上限是15米;速率上限是19200。目前,在PC机上的串口都突破了RS232标准的限制,速度可以达到115200甚至更高。软件 上,已经可以选项配置是否支持硬件流控,是否检查DSR、DCD、RI等输入信号。可以说,现在的PC串口,来源于RS232,但又不拘泥于它的限制,越 来越向通用目的的串口方向发展。UART到此可以总结为:用于通用目的的异步串行I/O口。

综上,可以看出计算机串口发展的大致历程:

(个 人计算机)史前出现原始的串口设备 --> EIA制定RS232统一标准,DB25出现 --> 个人计算机诞生,为引入串口,DB9出现,软硬件仍然遵循RS232标准 --> 为引入新的非RS232串口,将原来的RS232口改造成通用目的的UART,软硬件可以不遵循RS232规范。

PC机 串口拥有多个名字:串口、RS232口、COM口(通信口)、异步口、UART等,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一直沿用至今,让现在的人们感觉有些莫名其 妙。最开始PC机接入的串行外设是RS232设备,就叫RS232口。这个设备主要是通信用的MODEM,PC上就称为COM口。现在连非RS232设备 也接了进来,就叫UART吧。不过新名字没有老名字有名,有些人的习惯改不过来,再说计算机发展太快,老名字还没消失,新名字就出现了,而且各有各的拥 趸,约定俗成,那就这么乱着叫吧。

就在UART准备一统江湖的时候,制造商们再一次不满于它的速度、灵活性(软件可配 置)和体积,推出了USB串口和1394串口。现在越来越多的笔记本电脑上已经取消了UART串口,因此有不少网友发出“没有串口,吾谁与归”的慨叹,历 史前进的脚步无法阻挡,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USB取代UART是后话,暂且不表。

*************************

* (2) DB9引脚定义和表示 *

*************************

DB9遵循IBM定义,所有输入输出方向都是站在DTE角度说的。

1--载波检测DCD
2--接收数据RXD
3--发送数据TXD
4--数据终端就绪DTR
5--信号地GND

6--数据设备就绪DSR
7--请求发送RTS
8--清除发送CTS
9--振铃指示RI

在TXD和RXD上:(一般,驱动器件都是反相器,用负表示"1",用正表示"0",采用负逻辑,完全可以理解。)

逻辑0(SPACE 空号) = +3V~+15V

逻辑1(MARK 传号)
= -3V~-15V

在RTS、CTS、DSR、DTR和DCD等控制线上:

信号有效(接通,ON状态,正电压,高电平)= +3V~+15V

信号无效(断开,OFF状态,负电压,低电平) = -3V~-15V

-3V 到+3V之间的电平无意义,称为死区,不应该处于这个电压范围。+3V以上,-3V以下的一段区间属于过渡区,尽量不要使电平落入此区间,以便使判断更可 靠,最好在+12V以上,-12V以下。一般的驱动器件为+-12V电压。工程上,电压不可能如此理想,判断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些半导体器件也不容 易升压到+-15V,同时,大摆幅电路速度也高不了。

以上说的是RS232电平,在未经驱动的芯片引脚上是TTL电平:

信号有效
二进制0
= 0-0.3V

信号无效
二进制1
= 3.3V/5V

如果不经RS232驱动芯片,直接把MCU和Modem模块(TTL电平)连接,需要注意电平兼容。

****************************

* (3) DB9引脚信号详细说明
*

****************************

注 意:硬件只提供机制而不提供策略,RS232的规范由软件实现,硬件只是提供标准的硬件信号线。例如:载波检测由软件完成,硬件只提供DCD引脚信号。硬 件流控并不是说将RTS和CTS接到相应引脚位置上,硬件就可以自动实现流量控制,硬件流控是靠软件实现的,之所以强调“硬件”二字,只是因为硬件为软件 提供了指示信号的硬件通路,而软件流控没有使用硬件指示信号罢了。

RS232规定的是DTE和DCE设备间连接,而现在大多数设备已经内嵌了CPU,可以主动发送数据,因此成了DTE设备,DTE和DTE的连接RS232里没有规定,需要使用交叉线。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着分别剪断9根线,看看会有什么现象发生。看看拨号软件将弹出什么样的错误信息。

TXD(Transmitted Data发送数据),RXD(Received Data接收数据)------数据传输物理通道,DTE和DCE设备此引脚一一对应连接即可,两个DTE设备需要交叉连接。所谓收发全是站在DTE角度 说的。可以在这两个引脚对应的芯片引脚上连接LED指示灯,在数据收发时会有闪烁指示。这两个信号连接芯片内部的并/串和串/并电路,先处理低位,硬件上 不受其他硬件控制信号的影响。

GND(Ground地)----------地参考点。RS232是非平衡接法,不是差分的,所以抗噪性能不好,收发信号需要高电压+15V/-15V,摆幅大,速率低。此地使两端电位参考点一致,避免了地回路。

DCD(Data Carrier Detect数据载波检测)----------当话音通路建立后,两端Modem各自发送单频载波,以便各自的对端实时检测链路通断。只要检测到载波信 号,DCD就有效。此信号无效时用于触发no carrier事件,提供向上层传递lower down消息的机制,使PPP复位,并根据策略决定是否断线重拨。在PPP收发数据时应实时监测DCD信号,只有当DCD有效时才能进行收发操作。

DTR(Data Terminal Ready数据终端准备好),DSR(Data Set Ready数据设备准备好)----------虽然通过RXD和TXD就可以收发数据,但是在发送数据前还是应该先确定对方是否准备好,以避免不必要的 数据丢失。DTR和DSR引脚用于主硬件流控。DTR有效表示DTE设备可以接收数据,DSR有效表示DCE设备可以接收数据。DTE向DCE发送数据前 要检测DSR信号,如果无效将不会发送,同样,DCE向DTE发送数据前也要先检测DTR是否有效。这是RS232规范的要求。

MODEM 并没有使用DTR和DSR实现通常意义上的硬件流控。DTR在整个通信期间保持有效,DSR在MODEM上电后立即有效/在发出载波后有效(这取决于程序 对DSR的理解,是把它简单地看成电源开关指示还是看成拨号后的指示)并在整个通信过程中一直保持有效。DTR或DSR在任何时间点无效,都将终止通信过 程。有人可能奇怪RS232标准里明明使用这两个信号用于主硬件流控,为什么MODEM却这样安排时序呢?原来MODEM根本就没有按照RS232的规范 将DTR和DSR用于硬件流控,它只使用这两个信号指示DTE和DCE已经上电,可以开始工作。当然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流控,但它确实不是RS232所 指的那种,MODEM是通过RTS和CTS实现的硬件流控。

DTR和DSR的这种使用方法最初是由贺氏Hayes公司在Smart Modem里最先采用的,后来贺氏Hayes MODEM成为行业事实上的标准,其他公司参照贺氏设计的时序生产与其兼容的MODEM,甚至连AT指令都一样(大家一起抄他呗)。因此,现在的 MODEM都不遵守RS232在这两个引脚上定义的用法了。

Data Terminal和Data Set是两个过时的名字,这两个术语已经被废弃了(谁还记得数据终端和数传机啊,早就成古董了,兴许在博物馆还能见到实物)。RS232-D版本中起用 DTE ready和DCE ready两个新名字。虽然新名字表达的意思清楚多了,但可以肯定的说,旧名字仍将继续使用。

RTS(Request To Send请求发送),CTS(Clear To Send清除发送)------------半双工时,用于收发模式切换。属于辅助流控信号。半双工的意思是说,发的时候不收,收的时候不发。那么怎么区 分收发呢?缺省时是DCE向DTE发送数据,当DTE决定向DCE发数据时,先有效RTS,表示DTE希望向DCE发送,一般DCE不能马上转换收发状 态,DTE就通过监测CTS是否有效来判断可否发送,这样避免了DTE在DCE未准备好时发送所导致的数据丢失。

全双工时,这两个信号一直有效即可。

以 上所述是RS232标准的定义,然而在MODEM中,完全没有遵守这个规范,而是将其用于硬件流控。很多人根据RTS和CTS的字面意思理解他们的用法往 往百思不得其解,再加上半双工/全双工,就更加云里雾里了。RTS和CTS在MODEM中的用法与他们字面的含义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已经由贺氏公司重新定 义了用法。以下是网友dengm给出的程序,详细说明了RTS和CTS在MODEM里的用法。RTS用于指示本端是否可以接收数据,CTS指示对端是否可 以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