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如何使用双串口?

楼主:
如题,请问zigbee如何利用协议栈串口函数实现双串口通讯,目的是用一个串口实现与pc上位机的通讯,另一个串口实现控制GSM指令发送。请问要如何编写程序或者操作?

网友:
看来是没人会了!!!

网友:
楼主所及跟Zigbee一点关系也没有。
针对双串口编程,指定不同的SBUF并配置相应的波特率发生器即可,除此,跟单串口编程没有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整个程序都在协议找下运行,所以串口的初始化,串口发送接收都是用到协议站的串口函数。所以现在就是想问下用协议栈串口函数如何实现双串口通信。我试过自己写串口初始化和配置波特率,以及串口发送函数,但是和协议栈其他内容嵌套使用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
那说明你没有理解源代码的结构和编程思路,继续分析程序吧。

网友:
楼主 你的双串口搞定了没?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
宏定义HAL_UART_IS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