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个我做的hub

楼主:
应eric的要求,我来说说我做的这个hub
    这款hub主芯片是基于fe2.1,可以驱动7个usb设备,在不接外接电源的情况下可以使用4个优盘,如果想用移动电源这样的大家伙,就需要外接5V1A护着5v2A的外接电源。我试过,驱动2个移动硬盘没问题。
    这款hub的好处在于简单小巧,很适合初学者上手,主要是熟悉焊接技术和器件。HUB内设有保险,过流会断开,不会烧掉你的电脑u口,也可以用自恢复保险丝,这样故障解除就可以重新使用。

网友:
感谢支持,这个比较实用的,大家有兴趣自己diy一个吗

网友:
开源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diy这个很实用,但是不弄外壳的话不安全,弄外壳开模太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有一块楼主DIY好的,试用了一周,挺好的,打算自己找个个性的外壳装起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别着急,有后续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其实这个我是找市场上一个现成的外壳做到板形  有壳的 自己小打小闹的,弄1个两个玩玩没考虑那么多  成本上来说,壳子比片子贵  呵呵 还是没规模,只能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懒了,在淘宝,按照这个尺寸,有一个正好的盒子能配上。买壳子不是问题,挖孔太费劲了,粉末纷飞的

网友:
楼主芯片型号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不过还是可以组织DIY

网友:
回复 网友F:

FE2.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欢迎围观

网友:
很好啊,找时间我也来学习做一个。谢谢。

网友:
赞一个,很实用

网友:
最近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G:

网友:
回复 网友H:

很快就会有相应的活动了 欢迎

网友:
回复 网友I:

欢迎  很快就有diy

网友:
这个东西需要写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J:

不需要的

网友:
lz很有才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K:

您太客气了

网友:
学习了

都是好人啊

网友:
楼主,请问这个hub芯片需要量产工具吗?还是直接焊接好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