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版里没说过的话题——示波器电池

楼主:
这些天用示波器观察一个小信号,发现有工频干扰,分析后发现只有用电池供电才能消除,询问了下对应电池TDS3BATC(附件是电池数据手册)的价格:6k,太贵。。。于是打算看能不能自己弄个电池给它供电。

请教版里各位朋友,对自制电池给示波器供电有什么想法吗?

先谢谢各位了!

PS:因为UPS供给示波器的也是220V的工频电源,所以UPS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有具体的制作思路吗?

网友:
我的目标很简单,只要示波器能安全工作就行。目前没什么头绪,问了几位做锂电池组的人,都说根据已有信息,没法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个问题是,示波器电池盒里有5个插头,搞不清楚哪两个是供电用的。

这5个我猜有2个是拿来供电的,2个拿来充电,还有1个拿来显示剩余电量。

网友:
找块电池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拿着电池的两条线分别去接那5个插头的2个?

有可能需要测10次。最坏的还不是这个情况,担心的就是接错了会把机器弄坏或者电池爆炸。。。

所以上这来大家讨论讨论,有什么好的点子或者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不是这样,而是去找一块原配电池来测试,如果没有也没办法。不过,就工频干扰的消除而言,除非示波器本身有问题,不至于非用电池不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就是没有,否则就借过来用了。不过你刚才说的真的是个好方法,惭愧,自己没想到这个角度。

因为测的信号幅度很小,而且精度要求比较高,如果示波器跟大地有良好交流通路的话,外部耦合进来的工频干扰会影响的示波器测量。

手头有一部隔离示波器,但隔离电压只有30Vrms,所以想用的是将这个不隔离的示波器TDS3032浮地起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种方法是基于我的假设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系统与大地具有良好的交流回路并不是工频干扰的必要条件,关键还在于测量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愿闻其详

只要工频干扰在示波器最灵敏的情况下肉眼看不得,就能满意了。另外我的测量系统里存在长导线,容易耦合外部噪声,如果给整个系统加屏蔽也不是太现实。

网友:
回复 网友C:

长导线本身就应该屏蔽,屏蔽电缆可现实的很,电路设计上再采取共模抑制等抗干扰措施,这个比用示波器观察更重要。至于示波器,长线和非屏蔽并非工频干扰耦合的必要的条件,测试方法是有讲究的,但关键还是你的电路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先把我自己要做的东西简单说一下,再跟你请教一下我不是很懂的地方。

我现在做的是放大一个小信号(类似梯形波)的精密放大电路,用示波器是为了看我这个电路的工作情况,也就是要观察输入和输出。这个电路工作的外部环境会非常恶劣,所以屏蔽长导线这个感觉不是特别现实,能做的只是改善放大电路本身和示波器。

你说的采取共模抑制等抗干扰措施,在我设计的那个放大电路里边都有(差模共模滤波电路),但这个对于示波器是怎么弄呢?
为什么长线和非屏蔽并非工频干扰耦合的必要的条件呢?我把长线拆掉或者加个屏蔽,工频干扰就没了啊。

PS:这两天看了下资料,个人觉得还是用隔离示波器算了。因为发现隔离示波器里的那个限制电压30Vrms是出于对人安全的考虑,而这个问题当非隔离示波器浮地时也会遇到,而且自己给示波器弄个非原装电池会带来一定安全隐患。

网友:
其实,你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主要是你要测试的信号的电路部分没有严格按照电磁兼容的基本规则布局,而造成的人为干扰,是通过改进完全可以解决的!在改进之前,你可能要花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若有EMI经验的就会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菜鸟一枚,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既然你的电路工作环境很恶劣,那更是要在电路设计上采取措施,跟示波器一点关系也没有,示波器本身不会导致额外的干扰引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上面提到的干扰是我在正常环境下对一个无源电路进行观察时发现的,1个1mVp-p的工频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与测试方法有关,也与电路有关,重要的是判断源头。

网友E(2016-08-13):
市面上有带电池的台式示波器啊,买一台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