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关于绘制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
第一次绘制板子,我想在板子上弄一些孔,这些孔作为电源输入和信号的输出,这些孔我画原理图的时候防止什么元件呢?

网友:
方法很多,设置2个端点即可,如果想把楼主所说的电源输入和信号的输出,整到一起,,可以选个con2即可

只是一个方法,,,
或者单独一个一个的都行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奥,谢谢您的解答,这个是插针的符号吧,是不是板子画好以后这些地方,我也不焊插针,直接把导线焊到插针的位置是上

网友:
可以是插针,也可做成孔么,一楼说不是要口孔么

网友:
感觉看不懂的说。看来这种技术贴不适合我。技术人员上~~~~~~

网友:
  楼上的真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