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焊盘怎么设置

楼主:
请教一下,焊盘怎么设置?我PCB画完了,焊盘是这个样子,怎么设置

网友:
点击焊盘后,TAB键,随便怎么设置

网友:
zhge 这个是CADENCE把

网友:
工具,要求
一般工艺,外径比内径大10mil左右

网友:
双击该“焊盘”---然后对该焊盘进行设置,对孔洞信息里边的通孔尺寸进行设置,可以设置成圆形,正方形等等,在尺寸和外形中设置外边框的形状和尺寸!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似过孔吧,焊盘一般整体外径比过孔大至少0.8MM

网友:
一般双击,然后改数,确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