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助

楼主:
fpga AS下载成功重新上电后conf_done脚一直为低电平 不能正常工作,是什么问题,求帮助啊

网友:
AS下载完成后,要把下载线拔出

网友:
要把AS拔下来,调试用的话用JTAG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拔下来还是不对

网友:
done管脚是加载完成的指示,不正常可能有下列原因:
1、配置模式不对,FLash没有加载FPGA
2、Flash内部少些错误
3、FPGA加载后没有运行,最后一个Xilinx的比较常见,有些管脚上拉电阻必须使用470欧。Altera不详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