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精度脉冲信号的选择

楼主:
本人大学生一名,利用暑假时间想做一个动态的电子密码锁,就想网银令牌一样,每三分钟换一次密码,但是在如何控制精度方面遇到了障碍,如何让这个密码锁过了一年甚至更久而不产生打的时间偏差?百度了一下未找到答案,好像现在的晶体脉冲的误差都不能满足,但是网银令牌是如何达到高精度的呢?这样才能让时序按照我的想法没有偏差的走下去呢?求解答

网友:
联网的设备可以定时利用网络信息传输来校正时间,当然,这个也是有技术讲究的,需要抵消网络传输延时的影响,但你的应用显然对精度要求不高。密码锁的关键在于加密算法和硬件电路的设计,不论采用信号截取还是电路窥探都无法获取密钥,定时更换密码的办法本身并不具备良好的抗破解性。
当然,作为个人制作无所谓方案的优劣,只要动手去做就是好事。
保证时钟精度或校时的方法很多,保证绝对精度可以采用专门的晶振,比如Maxim就有针对廉价时钟系统的带温度补偿的32768Hz晶振(注意晶体和晶振的区别),更高精度的晶振有恒温晶振。校时的话,可以采用人工方式,这个比较简单,有个串口就行了,也可以用收音机接收整点报时信号,还有就是GPS、长波授时台和Internet网。

网友:
真用过网银就知道了,会有一个客户端给令牌授时的。实际上在你的系统里面没必要要求一个绝对的精准度,保证编码设备和解码设备的相对时间误差在一个范围以内就可以了,这个应该不难做的,比方说每次执行编码解码都做一次同步时间操作,这样频繁使用的话,基本上可以认为不存在误差。若是长时间不用,就会出现解码失败的可能,这时候再考虑是否主动同步一下时间,然后再做解码。这方面的内容可以看看那些遥控锁什么的,大部分也是滚动码的方式实现的,人家下电就整个系统都下电,不会还留个时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我会多去查查资料,我准备放置一个通信模块,对以后学通信已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