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16.5破解,按照破解步骤还是不行啊。

楼主:
  1. SPB16.5基于pubkey1.30修正破解方法

  2. 建立几个文件
  3. 文件名:LicenseManagerPubkey.bat (压缩包里面已有)
  4. 内容:
  5. pubkey1.30 -d cdslmd -y cdslmd.exe
  6. pubkey1.30 -d cdslmd -y CKOUT.exe
  7. pubkey1.30 -d cdslmd -y 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exe
  8. 文件名:ToolsPubkey.bat (压缩包里面已有)
  9. 内容:
  10. pubkey1.30 -d cdslmd -y
  11. 文件名:LicGen.bat (压缩包里面已有)
  12. 内容:
  13. lmcrypt_cadence.exe -i src.lic -o license.lic
  14. 其中src.lic是你自己按照pubkey要求修改的lic文件,src.lic文件里面this_host为计算机的名字(压缩包里面是PowerPC-PC,自行改)

Cr@ck具体的步骤
1、安装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安装cadence的product;
3、在任务管理器中结束掉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可能只有一个,也肯能没有),关掉LMTOOL里面的cadence LIC服务先。
@@@@注意运行pubkey之前要把p$pice目录下的or$im$etup.dll拷出来 这个patch后是不能进行仿真设置的(他人曰);
4、把pubkey、pubkey1.3.exe和lLicenseManagerPubkey.bat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LicenseManagerPubkey.bat;
5、把pubkey、pubkey1.3.exe和ToolsPubkey.bat放到Cadence\SPB_16.5\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Pubkey.bat,
如果ToolsPubkey.bat运行的时候提示pubkey命令窗口出现任何can not open …… 或者是 diff pubkey等字样(出线的话,相应的工具就不能破解),
请留意一下,把pubkey、pubkey1.3.exe和ToolsPubkey.bat,放置相应tool的目录下并运行ToolsPubkey.bat,
6、把license_gen文件夹里面的src.lic所有的cdslmd 16.3改成16.5(已经改好了),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license.lic,LIC位置随便放,留意hostname必须要为计算机名;
7、使用Licens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指定新生成的license.lic并启动服务
8、Enjoy!

/*如果ToolsPubkey.bat运行的时候提示pubkey命令窗口出现任何can not open …… 或者是 diff pubkey等字样(出线的话,相应的工具就不能破解)*/

我的命令窗口就出现过一句,can not open ……
最后完成后打开阿里狗就如下:

试了好几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
求指导啊!

网友:
设置环境变量指向lic位置。

网友:
hostname必须要为计算机名:一定是全名,“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计算机名”。例如Win7 “user-PC”

网友A:
整了N久重新安装了一遍,现在感觉破解完能用了。
初学Cadence Allegro 感觉好复杂啊。不知道打开那个呢。

正在找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了N久重新安装了一遍,现在感觉破解完能用了。
初学Cadence Allegro 感觉好复杂啊。不知道打开那个呢。

正在找教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请问 之后使如何安装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请问 之后使如何安装成功的?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
请问如果破解成功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找了网上的一些破解方法,试了好多次都不成功~

网友:
怎么解决了不写解决方案,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