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探讨] 【FPGA助学系列—如何配置程序】

楼主:
我是初学者,针对初学者, 关于FPGA的程序配置,我就简单说一下我们最关心、也必须要了解的3点吧。
1、FPGA的程序存储到哪里呢?
大家看一下原理图,上面有块EPCS16SI8N(U7)。我们的程序最终是写入EPCS16SI8N里面,而不是EP4C22(FPGA)里面。
2、前面说过CPLD是ROM型的,程序可以固化到CPLD中,上电直接工作。FPGA是RAM型的,程序掉电会丢失。程序又没有存到FPGA里面,那FPGA是如何工作的呢?
上电后FPGA会首先从EPCS16SI8N中读取程序。读完程序后再运行。
3、FPGA如何配置程序呢?
有AS、PS、JTAG 3种方法。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转载一篇“特权同学”的文章,PS配置方法好像不常用,文章里面只详述了AS配置方法和JTAG配置方法。

网友:
回楼主,
虽然原理图是EPCS16.但是板子上面是片EPCS4

网友:
还是你细心啊

网友:
            AS和JTAG 都可以通过一个口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主,
虽然原理图是EPCS16.但是板子上面是片EPCS4

引脚是相同的,在生成pof文件时注意在assignment处修改配置存储器件,然后用programmer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