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助学系列—实例1—流水灯】

楼主:
没有办法,流水灯是嵌入式第一实例。第一个例子就是它了。FPGA的时钟48MHZ,使用两个计数器计数。太简单了就不介绍了。第二例准备做个跑表。
例程需使用Quartus II 11.1及11.1以上版本才可以打开。版本低于11.1的需重建工程和重新配置IO。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呵呵!有NIOS-II下点灯的程序么?还不会玩N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会NIOS。后面准备玩NIOS,先从最简单的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