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中End Device设备失去父节点时的重新入网处理方法

楼主:
ZstackEnd Device设备失去父节点时的重新入网处理方法
(By kennan2012.8.12)
TIZstack协议栈中,End Device(ED)在失去父节点的时候就不会重新入网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才能够让ED重新入网呢?我所能想到的办法有以下几种:
1、 入网之后,通过网络管理相关函数获取父节点短地址,然后定时同父节点进行数据交互,即很多人称之为心跳数据包的方式,如果ED长时间得不到父节点的ACK,那么就复位自己,方法是调用OnBoard.h中的宏函数SystemReset()。该函数的实现是通过禁止中断,然后写看门狗,之后死等看门狗复位,具体可以去看协议栈相关代码。
2、 有TI原装开发板的同学(LCD),可能会发现在ED节点上加装LCD后,如果协调器被关掉了,那么会在LCD上显示Assoc Cnf fail,这说明在我们不人为为ED和其父节点增加心跳包的条件下,网络间一定是在不停地进行着某种信息的交换。那么我们看看Assoc Cnf fail是哪里来的,用source insight之类的代码阅读工具找一下Assoc Cnf fail,我们会发现它出现在Nwk_globals.c里面,即:
#if defined ( LCD_SUPPORTED )
  const char PingStr[]         = "Ping Rcvd from";
  const char AssocCnfStr[]     = "Assoc Cnf";
  const char SuccessStr[]      = "Success";
  const char EndDeviceStr[]    = "EndDevice:";
  const char ParentStr[]       = "Parent:";
  const char ZigbeeCoordStr[]  = "ZigBee Coord";
  const char NetworkIDStr[]    = "Network ID:";
  const char RouterStr[]       = "Router:";
  const char OrphanRspStr[]    = "Orphan Response";
  const char SentStr[]         = "Sent";
  const char FailedStr[]       = "Failed";
  const char AssocRspFailStr[] = "Assoc Rsp fail";
  const char AssocIndStr[]     = "Assoc Ind";
  const char AssocCnfFailStr[] = "Assoc Cnf fail";
  const char EnergyLevelStr[]  = "Energy Level";
  const char ScanFailedStr[]   = "Scan Failed";
#endif
我们再找一下AssocCnfFailStr,他出现在Nwk_globals.c里面的一个函数nwk_Status(),该函数的说明指出它的功能是status report,也就是报告状态的。该函数中的:
case NWK_ERROR_ASSOC_CNF_DENIED:
位置里面是把AssocCnfFailStr字符串写到LCD上的函数。
如果能够看看那个函数调用了nwk_Status()该多好,可惜,调用部分被TI和谐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没法子了,但是不影响我们的最终目标。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在AssocCnfFailStr被写到LCD上的地方软件复位CC2530就行了。那么好,我们添加一个软件复位函数在这里。这个软件复位函数有现成的可用,即OnBoard.h中的那个SystemReset()。
再多做点儿工作,如果你的ED没有LCD,那么编译的时候就不能选择LCD_SUPPORT了,nwk_Status()函数的主实现也没办法执行了。怎么办?为了不破坏协议栈原来代码,我们可以用编译选项来控制一下。即在该函数开始之初添加:
#if defined (MY_BOARD)
switch(statusCode)
{
   case NWK_ERROR_ASSOC_CNF_DENIED:
      SystemReset();
      break;
default:break;
}
#endif
这样就好了,在编译器compiler的预编译选项中添加MY_BOARD,但是不要LCD_SUPPORT,可以了。
采用上面方法,可以在ED失去同父节点联系的时候自动复位ED了。
讨论:
1、 如果你不想在失去联系的时候复位整个CC2530系统,可能系统上带着其它硬件设备,不能乱复位,那么在调用SystemReset的地方你可以自己实现一个重新入网的寻找过程,而不是复位整个硬件系统;
这个network status的变化ED是如何实现的呢?具体没有找到源码,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在ED poll父节点要数据的时候得不到父节点的ack,就认为失去了联系,从而network status 被改变了

网友:
lz:添加完以后,怎么提示statement isunreachable????怎么回事啊?/?仿真一直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