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灯用6V电瓶自动充电器电路

楼主:
市面上出现的6V电瓶供电的应急灯,随机配的充电器过于简单,长时间工作发热严重、易烧毁。充电时还容易造成电瓶过充,引起电解液过早干涸而缩短电瓶寿命。针对这一缺点,有牛人将其改成自动充电器,电路如下图所示:

原理简述:IC为T1基极提供基准电压,继电器J实现开关K自锁和自动断电。当接上电瓶后,按动K,电源指示灯L点亮,同时J得电吸合,K被其触点J-0自锁,充电开始,此时由于电瓶欠电,T1发射极电压低于(7.5V+0.65V),T1截止,T2也截止,它们对T3无影响。当电瓶电压充至7.5V时,T1发射极电压为7.5V+0.65V,T1饱和导通,T2也导通,T3基极电压下降而截止,J失电释放,J-0断开,充电停止。指示灯L熄灭。通过调节W还可对不同电压的电池充电。电路中的二极管D是隔离二极管,可防止电瓶反向放电。
元件选择:R为充电限流电阻,可在5~10Ω间选取,其它元件无特殊要求。所有元件可搭接在一塑料盒上,IC可不用散热器。
调试:短接K,调W使IC输出电压为电瓶充满电压7.5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