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正午太阳光照射下不会饱和的光敏器件?

楼主:
需要做一个接收端的东西能够接收到绿激光照上去的信号,但是好几个接收元件在室内可以用,在室外阳光下就不好用了,硅光电池在太阳下会饱和,光敏电阻在太阳光下阻值也变得很小了,激光照射上去几乎没有效果,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材料或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前面加一层绿色的薄膜或者有没有只对单色光敏感的器件啊?

网友:
单色光?楼主没有说那种色的光,,,好像光敏三极管和二极管都不是单色光,这种器件有点难找

网友:
加滤色片。激光的频谱非常狭窄,尽量用窄带通滤色片,去专业激光光学设备厂家咨询吧。另外可以尝试用结构件遮挡阳光,这样的方案比较便宜,特种滤色片非常贵的。

网友:
对,加装滤光片是个好主意,消防支队需要穿雾灯,好像就是在加装黄色的滤光片,楼主可以从这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就象运放处理差动信号及共模信号那样。

加滤光器,就象电路中加选频回路。

使用一个光接收器专门接收背景光,另一个接收需要的光。取其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