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仪表,量程选择IO占位太多,怎么做.

楼主:
想做仪表,量程选择IO占位太多,怎么做.

比如这个

我怎么选择我感知的档位. 比如1k档我让AD知道我是1k才好吧.如果8个档位,MSP430的IO根本不够,我的IO才8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几个档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4x电阻 4x电压 4x交流电压

网友:
看你按键是什么样子的了,老式转盘?

例如
3个类型
4个范围
才7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键盘还没做,这个怎么构造

网友:
扩展IO数很简单,输入用并转串,输出用串转并,想要多少就能有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8-3编码器什么的么..

网友:
5脚编码器
16种8421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3-8线编码器。

网友:
直接扩展IO不就完了了,有多余AD的接个电位器还能实现无级调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用1个AD口测出图中电压表那个电压,难度还算不出是那个档位吗?不就是个电阻分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有数字电位器吗?整的这么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