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写单片机C语言遇到的问题

楼主:
第一次自学单片机C语言,淘宝买了开发板,使用keil写程序,之前学过C++,所以程序还行,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在开头包含了库文件include之后为什么编译时候显示未定义I/O口?难道库文件没有定义I/O口吗?淘宝附的资料程序上只要包含了库文件也没有定义I/O口呀,它的hex文件写进去也可以用的啊?
问题可能有些幼稚

网友:
回复 楼主:

include,keil库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否用按键忘了定义用sbit k0=P1^0

网友:
是reg51.h,而不是reg51.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来自己解决了,是我的路径中含有中文,后来换了个路径就可以用了,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后来自己解决了,是我的路径中含有中文,后来换了个路径就可以用了,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这是是我发帖的时候临时打错了,其实是我的工程建立在一个中文目录下面,我换了个地方就好用了哈,这两天用keil发现一个工程里面有两个程序的时候经常会出错,是不是一个工厂里面最好只放一个  **.c  文件,单片机有没有其他的常用的库文件,比如矩阵键盘输入之类的,每次都要编写键盘扫描程序有些麻烦

网友:
自已写头文件,

自已写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