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供电电源解耦?那么选择多大的电容呢?(求大神帮助)

楼主:
什么是供电电源解耦?那么选择电容该如何选择呢?
求大家的帮助,在线等!

网友:
电源去耦的少见说法而已,一般使用高频特性较好的小容量瓷介电容做去耦,根据系统内敏感噪声的频率选择数微法、0.1微法、0.01微法、1000皮法、100皮法、10皮法等规格,有时要多种规格并联,另外注意去耦和滤波的区别,二者不能互相代替。

网友:
解耦就是去耦电容,在电源或者信号输出一侧,使电源或者输出信号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有交流电源和直流电源吗?

信号输出一侧用去耦电容不是成滤波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1、这里指的是去高频信号吗?如果自己的信号是高频信号,请问我该如何选择去耦电容,并且选择多多的?
2、如果是去低频信号,下级的功耗如果判断?选择去耦电容的容值一般取多大合适?

网友:
无论交流电源直流电源,在信号输出一侧用就是去耦电容,起耦合作用。
它能将器件的电源端上瞬间的尖峰、毛刺对地短路掉。
高频信号一般要0.1uF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8K的信号,用多大的电容?

网友:
128K不是很高的频率,  可以参考本贴沙发chunyang大侠的指点

网友:
对于128KHz的系统,这个频率相当的低,用0.1uF的电容即可,倒是电源滤波要小心,比如工作在百KHz级开关电源,滤波电容就要用低ESL的电解电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A1:“去耦”就是“去除耦合”的意思,“解耦”是“解决耦合”,同样的含义,“耦合”指的是高频噪声的耦合。选择原则是根据频率,通常百MHz以下用0.1uF,百MHz以上同时要并联更小容量的去耦电容,如果系统内具有较高强度的中低频率噪声,那么就要用0.1uF以上的去耦电容。
A2:对付低频扰动叫做“滤波”,“下级功耗”的说法则不够确切,电源滤波的强度跟输入纹波和输出负载量同时相关。

网友:
谢谢chunyang,一般去耦电路的电容都要并联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近安排在需去耦的回路或元件旁,在电气上当然是并联的,但不能忽略合适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并联的话,一般并几个啊?

网友:
每个IC旁并一个,有多少IC并多少个,电源稳压器的输入输出两侧也要各并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1、对整个电路的   IC 的个数来算么?
2、并的话,容值和额定电压,如何衡量?

网友:
以下回答仅供参考
电容的模型简单的以电容、电阻和电感建立。除电容的容量C以外,还包括以下寄生参数:
1、等效串联电阻ESR:  由电容器的引脚电阻与电容器两个极板的等效电阻相串联构成的。
2、等效串联电感ESL  : 由电容器的引脚电感与电容器两个极板的等效电感串联
3、等效并联电阻EPR Rp :就是通常所说的电容器泄漏电阻。
所有考虑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降低电源地之间的感抗,在有瞬时大电流流过电源系统时,不至于产生大的噪声干扰芯片的电源地引脚。
常规有两种方法计算所需的电容:
    简单方法:由输出驱动的变化计算所需退耦电容的大小;
    复杂方法:由电源系统所允许的最大的感抗计算退耦电容的大小。

同时发给给一个参考文档,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说过,每片IC都要加,还有电源回路本身。耐压大于电源电压即可,常规电路的去耦电容容量为0.1uF,选瓷介电容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正调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chunyang,太感谢了

网友:
两个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