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郁闷了,我犯了一个极品错误,我居然先入为主的认为wince和android的设置是一样的

楼主:
// VIDCON1
#define VCLK_HOLD   (0<<9)
#define VCLK_RUNNING   (1<<9)
#define VCLK_RUNNING_DISABLE_VDEN   (3<<9)
#define VCLK_HOLD_MASK   (3<<9)
#define IVCLK_FALL_EDGE     (0<<7)  // RGBINFO.VCLK_Polarity
#define IVCLK_RISE_EDGE     (1<<7)  // RGBINFO.VCLK_Polarity
#define IHSYNC_HIGH_ACTIVE  (0<<6)  // RGBINFO.HSYNC_Polarity
#define IHSYNC_LOW_ACTIVE   (1<<6)  // RGBINFO.HSYNC_Polarity
#define IVSYNC_HIGH_ACTIVE  (0<<5)  // RGBINFO.VSYNC_Polarity
#define IVSYNC_LOW_ACTIVE   (1<<5)  // RGBINFO.VSYNC_Polarity
#define IVDEN_HIGH_ACTIVE   (0<<4)  // RGBINFO.VDEN_Polarity
#define IVDEN_LOW_ACTIVE    (1<<4)  //RGBINFO.VDEN_Polarity

一看程序,发现....................wince和android的设置完全是相反的。
搞的我的android的VGA效果不如wince好,我长期以来都怪罪android系统的稳定性不如wince好,现在看来是未必!!!!!
今晚回去找个sate210 的 带VGA的板子再次调整VGA 1440*900 分辨率

我看到黎明的曙光了,能够解决这个小的水纹问题了。
再次突破!
这就是仔细核查代码的后果,只看那表面的宏定义文字,害人不浅啊!如果早挖掘代码,那就远远的不一样了!

网友:
  能找到错误的根源来解决就好了。

网友:
昨晚回去照着改了,可惜不是啊。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项目就这么黄了。

一直找不到原因,wince 是如此的稳定,android,就连显示的时钟都不如wince,差距很大,难道真的是android的问题?、
以后再搞一下linux 试试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