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助学系列—实例2—跑表1】

楼主:
verilog不过关啊, 不过关。哎,菜鸟玩verilog,写了几句程序错误一大片。还好搞出来了。目前只有简单的跑表功能。后面会加入按键功能。 verilog 程序未优化,优化也是门学问啊。按计划先从最基础慢慢来,后面准备玩玩NIOS。

网友:
传上来真不容易啊。

网友:
菜鸟作品,没有号召力啊。

网友:
呵呵  ltb刚好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菜鸟炼成记 ,这样其他学习的人也有依据可循了    支持一下

网友:
很不错啊!
我试了一下程序,功能很好!!
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只有2个小注意点:
1、命名:HDL目前还没有什么标准命名规范,因为数据类型比较少,也没有C语言的匈氏命名法,但传统意义上大写字母一般做一些特殊用途,比如参数定义或者端口命名,其他的内部寄存器(reg)和线网类型(wire)一般小写。
2、养成好习惯:写成if else嵌套的结构并没有错,很多人都这样写,但一个很明显的劣势是我要花大约5分钟才能搞清楚这个结构的运作,而且通过这个结构我并不知道RTL生成了什么,后者更加可怕。如果不知道就意味着无法对其进行优化。FPGA和C的区别在此体现出来!C你只要知道代码需要干什么,FPGA最好知道代码干了什么
原来的代码是:

于是我改成了以下的代码:

这样每一组寄存器都在掌控之中,我知道怎样的输入引起了他们怎样的变化,
个十百千4个条件计数器就条理清晰了起来。
此处和C不同的是,代码不会因为你写了if而有了优先级,FPGA永远是并行的,没有执行只是条件没有满足而已。
供参考。

网友:
看了kdy回复一下子能感觉到c和HDL的区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的好。我没有过Verilog,只是以前看过Verilog相关的书。写的代码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几天其实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只是没有优化。经你这么一改看起来确实很漂亮、简洁,理解起来也很容易。那个if...else嵌套太深,好几次把我也搞晕了

网友:
kdy大大改的非常好,学习一下,另外建议命名选一些能够理解其意义的名字,即使长一点也没关系

网友:
看看,测试下板子

网友:
自己写一些测试更爽。我的也是胡乱整出来的,最近有点小乱,FPGA这一块没有新进展。仍需努力啊

网友:
我测试没通过啊,没有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程序是多人测试过的。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测试没通过,自己多找找问题。
比如电路是否与程序一致(程序中映射IO是否和数码管的IO对应)?硬件有无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