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程序怎么下载到FLASH里面?

楼主:
 我现在可以仿真调试,程序; Run->Load->Load Program 每次都是下到RAM里面了,断点重新开机后程序就没有了,程序 怎么下到FLASH里面呢?

网友A: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也折腾了挺久,你看看下面链接的介绍:http://www.docin.com/p-189398655.html
主要是修改那个cmd文件,一个是烧录到ram的一个是烧到flash的。我按文章里面介绍的在debug和release上面切换,进行exclude操作,没成功,我是直接把烧录RAM的那个文件删掉,把烧录flash的cmd文件直接加进去,成功了。希望能帮得上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按照你的方法,生成了Release模式下的.out文件,好像也烧进FALSH了,但是程序好像没有运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exclude操作成功了;右击cmd文件->Resource Configurations->exclude from build...
  还一个问题   不知道 DSP2833x_headers\cmd 文件夹下 DSP2833x_Headers_BIOS.cmd 和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 两个文件是干嘛的, 我只能包含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文件才能编译成功;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1、需要加以下两行 语句
memcpy((uint16_t *)&RamfuncsRunStart,(uint16_t *)&RamfuncsLoadStart, (unsigned long)&RamfuncsLoadSize);

//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初始化Flash();
因为 ADC初始化 使用了一个_DSP28x_usDelay 函数,而_DSP28x_usDelay 需要运行在RAM里面以保证准确延时
2、将代码优化设为 off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工程里面也包括了这个nonBIOS.CM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也折腾了挺久,你看看下面链接的介绍:http://www.docin.com/p-189398655.html
主要是 ...

你好,我用的是CCS5.3,DSP用的是6713,它使用的片外FLASH,我想用CCS5.3的falsh-programmer直接把程序下载到片外FLASH中,想问CMD文件该怎么写了?2812的FLASH在片内了,参考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
1、需要加以下两行 语句
memcpy((uint16_t *)&RamfuncsRunStart,(uint16_t *)&RamfuncsLoa ...

你好,我用的是CCS5.3,DSP用的是6713,它使用的片外FLASH,我想用CCS5.3的falsh-programmer直接把程序下载到片外FLASH中,想问CMD文件该怎么写了?2812的FLASH在片内了,参考不出来。

网友:
一样遇到问题,在线调试没问题,断开仿真器就不行。。

网友C:
需要添加一个codestartbranch.asm的汇编文件到项目里。
我用的是f28023, 路径是C:\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2x\v230\f2802x_common\source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添加一个codestartbranch.asm的汇编文件到项目里。
我用的是f28023, 路径是C:\ti\controlSUITE\device ...

感谢,终于固化程序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添加一个codestartbranch.asm的汇编文件到项目里。
我用的是f28023, 路径是C:\ti\controlSUITE\device ...

感谢,终于固化程序成功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