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1602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昨天在反正1602时出现的问题,第一列的字符老是无法显示,部分程序段如下
uchar code DIS_CODE[]="1234567891bcdef0";
uchar code DIS_CODE2[]="1023456789ABCDEF";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0;
   _nop_();
   LCD_EN =1;
   P2=dat;
   LCD_EN =0;
}

void main()
{
   uchar i=0;
   LCD_INIT();
   write_LCD_cmd(0x80);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DIS_CODE);
   delay_ms(300);
}
write_LCD_cmd(0xC0);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DIS_CODE2);
    delay_ms(300);
}
delay_ms(2000);
出现的结果如图,还请各大神帮忙看看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i=0;i<16;i++)

改成   i小于等于16   试试
哎,符号不会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成这样试下。。。。数组没下标吧

void main()
{
         uchar i=0;
         LCD_INIT();
        write_LCD_cmd(0x80);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 DIS_CODE[ i ] );
               delay_ms(300);
       }
       write_LCD_cmd(0xC0);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  DIS_CODE2[ i ]  );
             delay_ms(300);
      }
     delay_ms(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