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里的Id怎么计算的?

楼主:
这篇文章中的LED灯电流Id怎么计算的  www.go-gddq.com/html/s696/2010-08/507400.htm

网友:
那里给了公式的

按照电容所通过的电流计算的。
这里也有个帖子,你可以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4898-1-1.html

网友:
这个图解释得很清楚了,这种结构不能够推荐使用,电网没有隔离很不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想理论分析,并不搞制作!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文章中的好像用了暂态分析  表示看过你建议的文章后还是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Id=(约)V/XC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很感谢你的热心解答   你建议的文章我也看过了 他说的意思是把输出作为电流源来计算的 直接利用容抗来计算 不过我想问的是文章中暂态分析式子是怎么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