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基础
共用体中能放结构体么?

楼主(2013-06-27):
共用体中能放结构体么?
如果我这么写
struct register
{
unsigned char Byte_LL;
unsigned char Byte_LH;
unsigned char Byte_HL;
unsigned char Byte_HH;
}Bytes;
union change
{
float a;
struct register Bytes;
}Data_register;
那么如果这么写的话,我给Data_register.a赋值,
这里 float是32位的,char是8位的,那么 a 会按顺序放入Byte_LL,Byte_LH,Byte_HL,Byte_HH中么?
register
change
结构体

网友A:
float不会,unsigned long 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 float放进去会是什么样的呢?我知道 float 和unsigned long 数据存放形式不一样,不过不都是32位数么?我只要读取的时候把 Byte_LL,Byte_LH,Byte_HL,Byte_HH 组合起来就行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我需要通过串口 发送一个 float 的数,怎么发送出去?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上位机和下位机对float格式的存储方式是一样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