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例化问题

楼主(2013-06-27):
ROM例化问题
大神们,可以指导下菜鸟,怎么在顶层文件里例化ROM呢?
ROM例化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跟其他模块一样进行例化,看一下你的LPM_ROM设置后生成的.V文件module sin_rom (
address,
clock,
q);
例化的时候sin_rom sin_rom(
.address(rom_addr),
.clock(clk),
.q(data)
);
大体就是这样

楼主:
非常感谢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用客气,多来论坛活跃一下气氛吧

网友(2017-08-30):
你解决问题了吗 ?求指导啊

网友:
请问你解决了吗?求指导啊!

网友:
请问你解决了吗 求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