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读写

楼主:
我在做一个电子书阅读器
现在可以用代码控制写文件
比如我用代码写一个CESHI.TXT文档,然后就可以读取并送到液晶显示屏显示出来
但是如果我单独把SD卡拿下来,然后在电脑写一个DUXIE.TXT文档,这个时候在放到单片机上去读的时候,液晶上面显示的就是乱码
而且这两个文档在电脑上读取出来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在单片机上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单片机上的代码控制写入的字符编码方式和电脑的不一样。

求各路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没有用到FATFS那个系统,就是说在电脑是支持FAT32

但到了单片机,就不是那种格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单片机上使用的是FAT16的文件系统,那这个问题可以怎么样解决呢?版主有什么意见没?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办法换成一样的

网友:
和文件系统有关系吗?我觉得没有.
你能确定读的是正确的文件位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读文件是通过文件名来索引的。应该是正确的位置。又或者是文件名之后的查找错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先用winhex看看,怀疑你的txt文档有问题,你是不是用word编辑的?
文档没问题,单片机读到错误数据就是程序问题了.
系统不格式化是不会破坏文件系统类型的.

网友:
应该从文件系统上找找原因。
FAT16,是通用的,不管什么操作系统都可以支持。但现在的电脑,常用的是FAT32。

网友:
文件系统应该与SD卡格式化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