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走近曼德拉和新南非:已有80至100万白人选择离开

楼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 北京报道

    约翰-卡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世界杯上,我们可能看见曼德拉,但也许只听到他的只言片语,这位伟人已经老了。”

    作为西班牙《国家报》记者,卡林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南非工作,并且通过对曼德拉等当事者的采访,完成了有关1995年南非橄榄球世界杯的纪实小说《不可征服:曼德拉治国传奇》。2009年,它被改编为一部大受欢迎的电影《成事在人》。

    通过成功举办这届橄榄球世界杯并最终夺冠,南非避免了种族隔离制度消除后的内战与分裂。不过在种族隔离制度废止整整20年后,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依然面临着阶层冲突,虽然它看起来似乎仍然表现为黑白两种肤色的对立。

    2000年,曼德拉向球王贝利颁发终身成就奖时曾说:“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体育的力量无与伦比,它能激励人民,团结人民……要打破种族藩篱,体育的力量胜过各国政府。”

    随着201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到来,这位暮年英雄也许正在经历他生命的终极考验。他已经为如何实现种族平等与和解作出了典范。人们期待着,南非正在面对的族群弥合新挑战,能够为全世界那些正在经历贫富差距增大之痛的转型期国家,提供有价值的经验与选择。

    80万至100万白人选择离开南非

    南非的社会结构,并不只是简单的黑白分野。在黑人内部,祖鲁人人口最多,曼德拉则来自于其他8个较大部族中的一个:科萨族。在种族隔离时期,黑人部族之间也经常爆发武装冲突。

    在白人内部,又分为荷兰裔白人---布尔人以及英国后裔等。布尔人与讲英语的白人也存在对立---双方在18世纪曾为南部非洲的统治权发生过两次战争。英国人当时把布尔人的妇孺送进集中营。

    此外,南非还有包括印度裔、华人在内的小种族。所以曼德拉称南非为彩虹之国,意为多个人种与颜色。

    曾经为白人橄榄球队喝倒彩的曼德拉,通过支持“跳羚”队赢得了白人的心。  卡林说,正是在1995年6月橄榄球世界杯那次震撼人心的决赛上,曼德拉真正成为整个南非的“国王”,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那些1995年的当事者在向他谈起曼德拉时,无论曾经畏惧他、憎恨他或者崇敬他,眼中都泛起光彩。

    15年过去了,卡林对于足球世界杯能否再达到同样的效果却抱些许怀疑态度。正如早先亲属们所宣布的,曼德拉可能因为身体原因而无法像1995年那样出席世界杯揭幕战。人们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在盛大的决赛中看到他的身影。

    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今天的南非面临着也许比1995年更为复杂的矛盾与冲突。  种族和解初期为了避免内战,白人的经济利益受到保护,继续拥有大部分土地和矿产。而黑人始终认为,那是种族隔离时代剥削的遗产。

    2004年前后,南非政府陆续出台《矿产和石油资源法》等法规将矿产资源收归国有。这一政策打破了白人对矿产资源的垄断,一些白人将其视为黑人对他们的复仇。  后来,政府又开始推行“振兴黑人经济实力计划”。根据该计划,到2010年,南非银行业的资本和资产基数的25%须由黑人控制;矿业公司本国资产的15%须在5年内转交给黑人拥有,10年内该比例须达到26%。

    外界注意到,这项让白人感到危机的计划早先却是由白人企业家发起的,目的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废止后的一片国有化呼声中占得先机。

    同时,生计无着的贫穷黑人使犯罪率不断上升,富有的白人又往往成为抢劫的主要受害者。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南非种族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凯文。勒庞表示,自1994年以来,已经有80万至100万白人离开了南非。

    在一些白人认为南非存在新歧视的同时,许多黑人却觉得白人仍对他们构成压迫。

    没有梯子的双层公交车

    经济学家曾将新南非比喻为双层公交车:是在向前行驶,但坐在下层的乘客找不到通往上层的梯子。

    这种情况与种族对立似乎已经与制度没有太大关系。黑人受教育水平偏低,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即使不存在种族隔离制度,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只能从事报酬较低的简单工作。而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形成的形式民主,并没有为大部分南非黑人带来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的平等。

    由于消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的压迫,南非的劳动力成本迅速增加,这使得南非在与亚洲新兴国家的出口竞争中转入相对劣势。虽然新南非在理论上使黑人可以获得高工资,但由此产生的经济萎靡正使相当数量的黑人陷于失业。

    南非种族关系学院200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南非住窝棚的人数由1994年的不到100万上升至2006年的140万,日均消费费用不足1美元的人数由200万上升到400万。失业率达40%,贫困人口占总人口43%,这两个人群基本都是黑人。

    在这种经济情势下,不同种族的激进势力纷纷抬头。特别是各种经济不平等现象与种族隔离时期形成的黑人抵抗文化结合后,导致了黑人运动的再次兴起。  非国大青年联盟领袖尤里乌斯。马勒马就公开说:“杀死布尔人”,并鼓动继续剥夺南非白人的权利和财富。这反过来又激起了白人的反抗意识。

    一些与社会分配有关的事件,比如白人极右翼领袖欧仁。特雷布兰奇因薪资纠纷被黑人雇员所杀,也成为新的种族对抗的一个借口。

    勒庞认为,由于历史原因,一旦有类似种族对立的冲突发生,都会被渲染到极致,“但当细节披露出来后,人们往往会发现事件本身与种族冲突关系甚小。”比如特雷布兰奇案件中,就是因为死者是白人、凶手是黑人,才会引起轩然大波。

    他告诉本刊,根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院的统计数据,1994年来所谓“对白人农场主的袭击”中只有2%源自“种族憎恨”。

    因财产与分配产生的冲突和矛盾,使新南非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纠结:如果把白人的财富分给黑人,它看起来就是新的种族压迫,必然导致新的种族对立;但是如果把财富保留在白人手里,贫富差距导致的阶层对立又会以种族矛盾的面貌呈现出来。

    白人的恐惧与反击

    相当多的中国人对于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印象,大概就是曼德拉在黑人的簇拥下参加集会,以及他在比勒陀利亚就职典礼上那番激动人心的演讲。  这些欢迎曼德拉归来的集会都会出现同样的情景:首先是主持人用科萨语高喊:“阿曼德拉”---权力的意思;然后全场齐声回应:“阿维图”,意为“归于人民”。

    随后是大家同唱《上帝祝福阿非利加》。所有黑人都熟悉这首种族隔离时期的禁歌---场内的几万名男人甚至都会在同一地方停顿,突出女声效果。然后,再次欢呼“阿曼德拉”---“阿维图”,以及“曼德拉万岁”等等。

    那时不少白人可能认为,自己恐怕并不属于“人民”中的一员。  就在索韦托足球场集会后第5天,南非500万白人中的2万人在比勒陀利亚集会。他们中有担心被解雇的官员、害怕失去土地的农场主、唯恐被剥夺财产的商人,他们都忧虑会不会失去过去的生活以及橄榄球。卡林说,这种深层的恐惧就是害怕自己曾经的行为受到报复。

    发言者鼓动说,他们会面对不折不扣的战争。

    到1993年5月,1.5万名荷兰裔白人在约翰内斯堡附近武装集会,并进行了阅兵。目击者说,现场氛围就像30年代的纳粹德国。集会确定了斗争目标:从南非现行领土中切分出一个“独立布尔人共和国”。

    康斯坦德,退役的南非国防军总司令从乡下的农场应召而来。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带了4名退役将军作为助手,在各地举行了超过100次秘密会议。他们招募了15万名分离主义分子,其中10万人是退役军人。

    6月底,上万名武装者从全国各地搭乘大巴前往约翰内斯堡。大多数人穿着卡其布衬衫和长袜,就像19世纪末与英国人进行战争时的布尔民兵一样。他们的目标是非国大和白人改革派政府的谈判场所---世界贸易中心。

    最后,30名身着特种部队制服和防弹衣的突击队员带着武器从阻止他们的白人**身边通过,进入大楼,然后是几百个农场主。好在楼里的关键人员都已撤离。

    这支军队在大楼里留下涂鸦和尿渍后扬长而去。

    战争与分裂的阴影

    在白人鼓噪战争的同时,黑人也在分裂:除了要求报复,黑人右翼组织也主张分裂南非。比如以祖鲁人为主的“英卡塔”,他们希望按照种族在南非建立一系列微型国家。

    “英卡塔”在乡村发动袭击。卡林说,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引诱非国大进行内战,从而使新国家失控。

    极右翼白人突击队、“英卡塔”的祖鲁武士、情感有偏的白人**以及非国大的武装人员,各种势力在南非的乡村中不断发生冲突,每个月都有至少数百人死去。与这些手持武器者相比,那些手拿石块的街头抗议者对新国家造成的威胁,让人看来已微不足道。  1993年8月,曼德拉与康斯坦德见面。这时已经有消息说南非国防军中忠于康斯坦德的白人将领可能发动一场政变,推翻白人改革派政府。至少,康斯坦德那些训练有素的军人可以成为“南非的爱尔兰共和军”。

    根据康斯坦德回忆,那天在所有人中,曼德拉的神态最为平和安详。他请康斯坦德坐在身边,亲自为他倒茶,并客气地问:“将军,要加奶吗?”康斯坦德点头。他又问:“要加糖吗?”将军说:“好的,曼德拉先生,加糖。”

    康斯坦德承认,在这种情景下他长期形成的顽固成见开始崩溃。特别是后来曼德拉谈到布尔人苛刻而又富有人情味的性格,这与他对同胞的看法完全吻合。

    但是,这位将军仍坦率地表示,如果非国大不能让白人维持原有生活并自治,他们就使用武力。

    曼德拉正色说,虽然白人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但在国际社会的干预和黑人的抵抗下,战争不会有赢家。

    康斯坦德回答说,没错,不会有赢家。

    随后,康斯坦德的组织与非国大开始了漫长的秘密谈判。对于荷兰裔白人的自治要求,非国大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未完全否定。

    第二年,曼德拉在大选中获胜,担任南非总统。他在第一次新议会上说,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问题依然存在。

    这就是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前的南非。

    沉默的白人

    与本刊记者采访时遇到的情况类似,刚刚从南非探访回来的《体坛周报》记者林良锋有这样一个感受:2010年世界杯让南非人特别是黑人觉得很有面子,但大部分白人刻意与这次盛事保持某种距离。

    在为期几周的南非之行中,林良锋对与白人的几次接触印象深刻。  第一次是在林波波省立大学采访副校董兼校长时,林良锋邂逅了一位白人接待人员。他是一大群黑人中的唯一的白人,而且还没有权力。“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不想和我们说话。后来,我找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在南非掌握决定权的都是黑人,白人绝大部分是副手或者下属?”他沉默不答。  另一次是在南非最大的野生动物园克鲁格国家公园。那里的白人工作人员更喜欢谈论橄榄球而不是足球。在他们看来橄榄球是“火星撞地球”,是男人的运动。说到足球,他们用了“Sissy”一词,意为:娘娘腔,胆小的男人。

    “南非首次举办世界杯,很大程度上被视为黑人的又一次胜利和嘉年华会。”林良锋对本刊记者说,“南非的黑色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大大掩盖了白人在狭小的橄榄球世界取得的荣誉。”

    南非的白人们对于足球世界杯的态度是复杂的,首先是有些不屑:足球怎么能够与橄榄球相提并论?“橄榄球的规则复杂,需要战术头脑,也就是说要聪明的人才能玩这项运动。”林良锋说,有人告诉他四分卫就必须牢记200多个战术指令。

    不过,这又能怎么样呢?在曼德拉不再执掌这个国家后,白人们似乎缺少了90年代那样重视白人的感受。

    “各部委里的白人一般干到相当于处长的位置就升不上去了。如果没有合适的黑人,哪怕位子空着也不会给白人。”一位常年在南非生活的外国人说。

    农地都要变成国有资产

    令一些白人不满的不只是在政府中地位的下降。

    在南非华人圈里流传着一则故事:黑人经济振兴法案颁布之初,曾有黑人到白人公司门口,理直气壮地要求分得20%股份。

    南非—中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顾卫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新南非的许多经济政策打破了固有平衡,减少了白人的收益,但“大多数白人还是认可黑人经济振兴法案的初衷的”。

    根据南非就业平等委员会公布的企业就业平等报告:2007年企业界的最高管理岗位中白人占68%,黑人占19%,余下是有色人种和外国人。

    而在技工岗位中,白人和黑人的比例是35%和45%。

    显然,黑人经济振兴法案对白人触动不大,却使大量白人在90年代就向国外移民。等到新政府启动土地改革,荷兰裔白人更是用脚投票来表达不满。

    新政府继承了被种族隔离制度严重扭曲的土地分配模式:白人占有87%的土地,人口占80%的黑人只占有13%的农业用地。

    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到2014年将全国8600万公顷商品农业用地中的30%、即2586万公顷重新分发给没有土地的黑人。

    实际情况是,到2010年,通过补偿、重新分配和收归国有的土地总数为590万公顷,不足原计划的四分之一。

    高昂的地价是影响土地改革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缺少耕作技术,在黑人获得的590万公顷土地中,90%处于未耕作和休耕状态。

    为推进改革,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在《2010-2013年战略计划》中提出了新模式。其中包括将所有农业生产用地都变成国有资产,只有向政府交纳税费才能使用。

    这政策直接威胁着世代作为农场主的荷兰裔白人。专家们担心,他们即使不使用武力,也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的粮油副食生产供应。

    肤色给所有阶层问题都蒙上了一层种族色彩

    不少白人离开南非。总人口中白人的比重从15%下降到了11%。  约翰内斯堡大学教授索莱拉。曼巨对本刊记者说:“如果几十年来一直有人不断地告诉你,黑人是恐怖分子。那么黑人执政后,你自然会选择离开南非。”

    而白人仍然占有优势地位,“如果驾车经过开普敦,就会发现在公路的一边是大片的白人农场,另一边的沙地中是黑人搭建的聚居区。”他说。

    白人的担心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失去自己所处的优势经济地位。特别是黑人正越来越想改变这种状况。“黑人下层对政府的质疑不断上升,老觉得自己翻身做主人十几年了,还是一贫如旧。所以**潮不断,一是抗议政府不作为,二是要求企业涨工资。”上述那位常驻南非的外国人说。

    黑人期待的“作为”大概就是像邻国津巴布韦那样,由黑人政府采取政策,从白人手里收回土地。

    因为对政府不满,白人们在曼德拉时代形成的“新南非人”观念面临退色的挑战。他们中的一些人以“看笑话”的心态,注视着黑人对新政府的批评。离开南非是这种情绪的表现。  这种状况已经给年轻的新南非带来影响。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南非的2.5万名注册会计师中,目前已有四分之一居住在海外。工程师、医生、护士和会计师越来越供不应求。专业人才的缺乏又加剧了政府的危机。

    2009年10月,南非两大安全部门各自公布了人员结构调整的目标。其中南非**服务署计划把黑人雇员的比例由70.7%提高到79%,把白人雇员的比例由15.6%缩减到9.6%。此外是有色人种。这与南非总人口中黑人和白人的比例更趋一致。

    国防与复员军人部则计划将黑人职员的比例从68%降低到65%,并将白人的比例由18%提高到24%。

    这样,一边是白人在政府中的重要性被降低,另一边是已经有部门因缺乏专业人才而不得不提高白人的比重。

    近年来南非陷入经济困境,失业率高达40%,贫困人口占总人口43%,传统的“非洲工厂”地位因印度等新兴大国产品的冲击而削弱。对此,右翼黑人将其视为白人统治的后遗症。

    而右翼白人则认为,当年白人统治下的南非是非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如今的状况正好证明黑人不具备治国能力。

    相互指责和对越来越少财富的争夺,正使一度缓和的种族对抗变得激烈---但此时,黑与白所对应的,不仅仅是种族的分野,更多的却是阶层的隔膜。

    “政府花了10多年时间,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却换来了更高的失业率和贫富差距的继续恶化。”曼巨说,这是南非面临的最急迫的挑战。

    如果单就贫富差距来说,阶层问题自然就是个大问题。但他说:“我们已经学会千万不要把南非的种族问题和阶层问题割裂来看。种族和阶层问题是个复合物,肤色给所有阶层问题都蒙上了一层种族色彩。”■

网友:
南非最有思想的政治记者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社会和种族冲突日渐频繁与剧烈的世界上,南非以政治和解的方式,兵不刃血地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当然离不开无数普通人对真相、正义与和解的追求与牺牲,也离不开作为政治领袖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以及作为宗教领袖的图图大主教这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的努力与感召。但是,在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依然存在着浓重的阴影与危机,南非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远未完成,正如海因?马雷所指出的那样:“南非远未融合进友爱的共同目标,没有为国家建设这种单纯的语言而平静下来,而仍然处于一个紧张的重新开始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目标表现出有利于社会上最强大和享有特权的那些部分的人。”换言之,南非社会仍然打上了“赢者通吃”的烙印。

    具有记者、私人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等多重身份的莫列齐?姆贝基,对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现状也持同样的看法。早年,莫列齐与他的哥哥、后来的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一起参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被迫流亡国外。而他们的父亲高万?姆贝基则是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是曼德拉入狱期间亲密的狱友,后来曾出任参议院副议长。按理说,贵为副议长之子和总统之弟、且青年时代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付出巨大的牺牲,在非国大掌权之后,莫列齐可以顺理成章地占据权力集团中的一个显赫位置。然而,莫列齐的选择让众人大跌眼镜:他毅然走出“咸与维新”的新贵行列,转身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异议者,成为从曼德拉到姆贝基政府的多项政策的激烈批评者。《贫穷的设计师》一书,正是他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的结晶。

    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

    二战结束之后,非洲大陆掀起了激动人心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的殖民统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溃。一时间,人们对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只经历了短短几年间,希望便破灭了,诸多非洲国家相继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个世界上,陷入痛苦的贫困和绝望之中的人口约有十亿之众。按照人口比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的赤贫数量最高。近半个世纪,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的发展之路形成显明对照。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一九六五年,加纳的人均收入和出口均高于韩国。但是,韩国的人均出口在一九七二年超过加纳,四年之后,人均收入又超过加纳。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间,以今天的美元计算,韩国的出口增长四百倍。加纳却仅增长四倍,而人均实际收入则跌到仅为其早期价值的一小部分。再比如,拿肯尼亚与新加坡进行比较,两国在刚独立时一样贫困,如今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为两万四千欧元,肯尼亚则为三百四十欧元,仅有新加坡的十七分之一。

    以上惊人的对比表明,非洲国家的贫困与落后,不能完全归结于殖民历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环境、地理因素或民族特性。为什么同样经历过殖民统治的若干亚洲国家却能奋起直追并创造经济奇迹呢?就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而言,荷兰学者罗尔?范德?维恩在《非洲怎么了?》一书中的论述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现在在许多方面可能更好——更平衡和更有尊严——但非洲的物质情况不会更好。殖民主义留给非洲很多伤痕,但没有使它更贫穷。”那么,在发展的道路上,非洲为什么失败了?

    莫列齐在《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错误不在于非洲的人民大众,而在于非洲的统治者,即他所谓的“政治实力集团”。他认为,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大都没有完成国家改造的任务,政治实力集团几乎原封未动地继承下原来的政府职能,即对外销售天然资源,对内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和满足统治者的私人消费。莫列齐将这类国家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伪国家”,非洲大陆的国家十之八九都是如此。

    为什么这些国家是“伪国家”呢?莫列齐指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在大多数公民眼中合法的统治阶层,因此缺乏持续执行发展经济计划所必须的领导的连续性。这些国家所拥有的是陈腐化的前工业和前土地改革的社会结构,由于缺乏一场工业革命,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主要不是积累,而是退化。其经济体制无法吸收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久而久之,统治者吃光了自己的基础,导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出现了名声扫地的诸多病症:下降的人口寿命、减少的入学率、资本外逃、人才流失、缩小的森林面积、沙漠化、武装冲突、大量的且仍在增长的不平等、疾病流行和加剧的贫困、外部势力的操纵和日益增长的对外国庇护人。

    莫列齐对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传统文化的伤害有深切的体验,他试图重新发掘非洲自身传统中的有益成分,使之成为非洲复兴的动力。但是,维恩却从政治学层面指出,正是非洲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历史背景造成了“政治实力集团”的肆虐。非洲的领导人不具备建立在权力与责任对等的领导权意识之上的传统与文化。“他们首先不是将政府看作发展国家的方式,而是视为保证自己生活的途经。”政治上的专制,必然导致经济被合并到国家手中。“所谓的国家企业,就是统治者攫取收入的源泉,也为维持庇护网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于是,这个阶层成了国家的血吸虫。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远比这些非洲国家成功,中国甚至成为到这些非洲国家掠夺资源的“新殖民者”的先锋;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与这些非洲国家可谓“大同小异”——极度腐败、贫富悬殊、国有(官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开支庞大而低效的政府机构……毋庸讳言,中国只是一个加强版的非洲而已。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朽坏与溃败。

    “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

    莫列齐提出的“贫穷的设计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非总理弗沃德,作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者,被冠以“种族隔离的设计师”之名;莫列齐借用此名,而《贫穷的设计师》作为书名,其批评的尖锐和寓意的深刻,尽在不言之中。

    莫列齐抨击的对象直指非洲的政治实力集团,尤其是“黑人实力集团”。尽管他本人是一名黑人,但他并没有受到种族和肤色的限制而讳疾忌医,而是勇于批评跟自己相同种族和肤色的特权阶层,而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当年一起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战友。这就显示出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捍卫真理和说出真相的道德勇气。

    二十多年来,从曼德拉到姆贝基的历届南非政府,都大力实行“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其本意是平衡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在经济上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以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但结果与初中却背道而驰。莫列齐一针见血地指出:“黑人经济强化政策,造成了一个人数很小、不具备生产能力,但非常富裕的黑人资本家阶级,他们由非国大的已退休或尚未退休的高官小圈子组成,成为经济寡头们的同盟者、南非去工业化过程的看管人。这真是十分具有讽刺性。”换言之,昔日的被压迫者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压迫者,角色转换了,但整个机制没有变化。用海因?马雷的话来说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融入一张为白人特权者并为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设计的机构关系、体制和实践的网络之中。”于是,南非出现了一个“合伙的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黑人中产阶级上层,另一方面是拥有矿产能源复合体的经济寡头。

    莫列齐认为,这种有差别和有偏向的政策,让少数黑人特权者过上了奢侈无度的生活,殊不知,长远地看,却使得这个阶层整体上走向自杀。他们的财富是靠掠夺而来的,而不是靠生产和经营获得的,所以他们不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和各种形式的补偿或寻租,几乎完全取代了作为这个国家黑人实力集团自由主义中经济要素的企业家精神。”莫列齐本人也是一名企业家,他深知企业家精神的泯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社会中,如果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一种不必要的扰乱心智之物,甚至受到压抑,而靠国家再分配政策资助的消费得到孤立,正如今天南非的情况,那么这个社会广大人口的总体幸福和进步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大众失去了他们通过劳动对于社会如何生存和发展所应有的影响,那么他们也就被边缘化了。”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只有取悦于权力的“奸商”,而没有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真正的企业家。

    不过,南非毕竟建立了基本的民主体制,如何一个权势集团都不能一手遮天。莫列齐承认:“今天能够对南非政治实力集团的腐败有所制约的,竟是一些白人控制的公司和新闻媒体,这是极大的讽刺。”不过,讽刺归讽刺,这至少说明南非有别于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其基本的宪政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大众媒体。而这正是社会走向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

    即便在弱小的国内生产力的条件下,非洲的政治势力集团可以存活,甚至过上奢华的生活。莫列齐认为,“黑人实力集团”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新殖民主义”是西方新左派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然而,此概念并不完全适用用南非的现状。与其说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如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的“自我殖民主义”。

    在中国,“自我殖民主义”也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有人将中国模式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数百个高官显贵的家族牢牢控制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财富。对于这个阶层来说,意识形态的因素已经淡化,剩下的惟有贪欲而已。

    弱势群体只能永远“弱势”下去吗?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并没有迅速给穷人带来经济上的富裕。曼德拉和图图的道德感召力避免了南非在转型过程中陷入内战,但这种道德感召力并不能立即带来经济的振兴和穷人的“脱贫”。在新兴的“黑人实力集团”的掌控下,普通民众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永久贫困化”。在昔日数量庞大、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的黑人赤贫群体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数量日渐增长的白人贫困群体。而且,比经济上的贫穷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穷人在精神上的贫乏与绝望,如同莫列齐观察到的那样,“南非的受压迫者丧失了自尊、工作能力和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忠诚”。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和雷诺兹在《非洲史》一书中,将九十年代之后南非犯罪率急速上升的原因归结为“只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给过去的受压迫者创造机会”。而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正是极端贫穷和不平等的现实导致人们生活在“暴力和不安全所引起的剧烈的紧张”之中。非政府组织“南非参加贫穷估价”在调查中发现,铭刻在南非被剥夺的指标中的,是千百万公民遭受的长期疾病,极度的焦虑和紧张(伴随着主要加于妇女和儿童身上的暴力和凌辱的现实),低收入的恶劣而危险的工作,以及无所不在的道德沦丧和宿命论的折磨。

    弱势群体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莫列齐指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黑人‘爱国资产阶级’的变化潜力上,看来注定是不会得到满足的。”这个声称爱国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从不爱国,他们只爱权力和金钱。那么,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呢?为《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作序的政治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南非存在着若干改革的有利条件,比如:有了为在社会上和地区间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以及调整投资的地理分布所需要的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一部进步的宪法和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此基础上,需要为开发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完成土地改革,进行无比艰巨的努力;需要重新分配收入与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事业;需要有一个逐步调整工业结构的政策,这个政策既能为需求服务,也能刺激需求。在这些方面,南非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不过其成效并不能立竿见影。

    如果我们将眼光回转到中国,就会发现,南非可以充当中国的一面镜子,中国只比南非更“坏”,而非比南非更“好”。首先,南非改革的那些有利条件,如宪政民主、多党制、新闻自由等,中国并不具备。其次,目前中国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阶级仇恨”等状况,也远比南非更为恶劣。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中国的底层民众从“被自杀”到奋起杀人,让人想起《诗经》中老百姓愤懑与绝望的呼喊:“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两者在空间上的距离是从浙江温州到江西抚州;两者在时间的间隔上是仅仅相距半年多。中国的“贫穷设计师”们没有从这一变化中发现火山爆发的前兆,仍然在自得其乐、心满意足地“设计”着这个国家的贫困,而把富裕留给自己。经济评论家叶檀在《最大危机是权贵继续绞杀市场》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权贵资本导致财富鸿沟越拉越大,尚无制服权贵贪婪之胃的致命武器”。这是一个大部分国人都认同的常识。

    中国的权贵集团在无情地绞杀着中国培育中产收入阶层、培育内需的努力,但人们对这个集团的胡作非为和横征暴敛束手无策。在南非,至少还有独立媒体,还有舆论监督的“第四权”,而在中国只有“四权合一”的党国体制。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正如叶檀所说:“为什么我们时刻紧盯着权贵资本,是因为这一阶层贪得无厌、不受规则制约,将在一夜之间毁灭改革成果,并且移民到大洋彼岸靠着瑞士银行的帐户继续在民脂上过寄生虫生活。”她认为这无关乎经济,而关乎经济体制。然而,她的文章毕竟还要在官方控制的媒体上发表,所以她不能说出这下半句话:这不仅关乎经济体制,更关乎政治体制。

    如果中国权贵集团拒绝变革,那么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就只能启动“自改革”了。而那一天的到来,已经不会太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