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音乐仅用一个喇叭一个低通30行代码

楼主:
谁有兴趣研究研究怎么得到的那一行代码?是什么原理?还能达到什么效果?能不能给讲讲?

Music with only a speaker, a LP, and 30 lines of code
国外网站,说不定要翻墙

声音效果可以看这个页面:
http://wurstcaptures.untergrund.net/music/
不支持html5的浏览器(如果浏览器版本不是很新)可以看FLASH演示的效果, 顶部的那行代码是可以更改的:http://entropedia.co.uk/generative_music/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我没翻墙,好像我已经越狱了

网友A:
pwm变频率就是了,音乐就是频率...
只有一个喇叭就只有一个极性,声音会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变频率就是了,音乐就是频率...
只有一个喇叭就只有一个极性,声音会小些.
晕,问的就是那行代码有什么规律,不能乱发声吧?你随便弄一行代码来也行么?

网友: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MCLK                                                8000000
#define OUTPUT_SAMPLES_PER_SECOND                        8000

#define PIN_SPEAKER                                        BIT2

unsigned long t = 0;

unsigned char sampl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COCTL = CALDCO_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P1SEL |= PIN_SPEAKER;
        P1DIR |= PIN_SPEAKER;

        TA0CTL = TASSEL_2 | MC_1;
        TA0CCR0 = (0x0001 << 8) - 1;
        TA0CCTL1 |= OUTMOD_7;

        TA1CTL = TASSEL_2 | MC_1;
        TA1CCR0 = MCLK / OUTPUT_SAMPLES_PER_SECOND - 1;
        TA1CCTL0 |= CCIE;

        _enable_interrupts();

        while(1){
                sample = ((t<<1)^((t<<1)+(t>>7)&t>>12))|t>>(4-(1^7&(t>>19)))|t>>7;
//                sample = t*(((t>>12)|(t>>8))&(63&(t>>4)));
//                sample = (t*(t>>5|t>>8))>>(t>>16);
//                sample = t*(((t>>9)|(t>>13))&(25&(t>>6)));
//                sample = t*(((t>>11)&(t>>8))&(123&(t>>3)));

//                sample = (t*5&t>>7)|(t*3&t>>10);
//                sample = (t&t%255)-(t*3&t>>13&t>>6);
//                sample = t>>4|t&((t>>5)/(t>>7-(t>>15)&-t>>7-(t>>15)));
//                sample = (t*9&t>>4|t*5&t>>7|t*3&t/1024)-1;
//                sample = ((t*(t>>12)&(201*t/100)&(199*t/100))&(t*(t>>14)&(t*301/100)&(t*399/100)))+((t*(t>>16)&(t*202/100)&(t*198/100))-(t*(t>>17)&(t*302/100)&(t*298/100)));
//                sample = t*(t^t+(t>>15|1)^(t-1280^t)>>10);
//                sample = t&t>>8;

                //44 khz
//                sample = ((t/2*(15&(0x234568a0>>(t>>8&28))))|t/2>>(t>>11)^t>>12)+(t/16&t&24);
//                sample = ((t*("36364689"[t>>13&7]&15))/12&128)+(((((t>>12)^(t>>12)-2)%11*t)/4|t>>13)&127);

                t++;
                LPM0;
        }
}

#pragma vector = 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1A0_ISR(void)
{
        TA0CCR1 = sample;
        LPM0_EXIT;
}

w=t>>9,k=32,m=2048,a=1-t/m%1,d=(14*t*t^t)%m*a,y=[3,3,4.7,2][p=w/k&3]*t/4,h="IQNNNN!!]]!Q!IW]WQNN??!!W]WQNNN?".charCodeAt(w/2&15|p/3<<4)/33*t-t,s=y*.98%80+y%80+(w>>7&&a*((5*t%m*a&128)*(0x53232323>>w/4&1)+(d&127)*(0xa444c444>>w/4&1)*1.5+(d*w&1)+(h%k+h*1.99%k+h*.49%k+h*.97%k-64)*(4-a-a))),s*s>>14?127:s

这段代码复制进去  听声音好有感觉!
手头没有launchpad  不然真想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下边的是什么代码?

反正好像大都数效果适用于游戏之类的

网友A:
谁给跑一个把sample的结果贴出来看看,不然看不懂额

网友:
貌似就是随机的,因为sample的值在while(1)循环里被重复不断的改写,而真正变频的时刻是在isr中实现的

网友:
额不对LPM0关闭cpu时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w=t>>9,k=32,m=2048,a=1-t/m%1,d=(14*t*t^t)%m*a,y=[3,3,4.7,2][p=w/k&3]*t/4,h="IQNNNN!!]]!Q!IW]WQNN??!!W]WQNNN?".charCodeAt(w/2&15|p/3<<4)/33*t-t,s=y*.98%80+y%80+(w>>7&&a*((5*t%m*a&128)*(0x53232323>>w/4&1)+(d&127)*(0xa444c444>>w/4&1)*1.5+(d*w&1)+(h%k+h*1.99%k+h*.49%k+h*.97%k-64)*(4-a-a))),s*s>>14?127:s

你把上面这个复制到  http://www.bemmu.com/music/index.html 这个框里,
这段代码实在是看不懂 ,求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给跑一个把sample的结果贴出来看看,不然看不懂额
声音效果在帖子中的网址网页中就可以模拟出来了,打开音箱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w=t>>9,k=32,m=2048,a=1-t/m%1,d=(14*t*t^t)%m*a,y=[3,3,4.7,2][p=w/k&3]*t/4,h="IQNNNN!!]]!Q!IW]WQNN??!!W]WQNNN?".charCodeAt(w/2&15|p/37&&a*((5*t%m*a&128)*(0x53232323>>w/4&1)+(d&127)*(0xa444c444>>w/4&1)*1 ...
还真是效果不错

不知道你这个代码和网站从哪里看来的?

就是对于简单的短代码,是个什么原理,我没有花时间去想,哪位了解的可否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来一次中断,就从LPM0退出来,又算一次while里面的东西

网友:
好像很有趣的样子,先收藏一下,等忙完了也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白,听着不像是音乐,没什么规律.

网友:
演示msp430播放一种叫ByteBeat类型的电子音

本人演示msp430播放一种叫ByteBeat类型的电子音乐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试听了一下音乐。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