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设计时怎样避免共模问题

楼主:
这是一篇ADI的文章,写得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嘿嘿,学习了

网友:
全是英文的,有难度啊

网友:
拙见。。

1. 选用高共模抑制比OP
2. 将运放接为差分放大模式 better
3. 采用高性能仪表放大器 be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不错。

ADI的文章中,注重从电路上入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这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