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助学系列—实例3—跑表2】

楼主:
昨晚把复位、启动、暂停加进去了。蜂鸣器也加进去了。声音太小,而且只有在接近频率625hz左右才能听到一点声音。控制蜂鸣器的IO是低电平连一点声音都没有。难道蜂鸣器的声音是震动出来的。

key4     复位
key3    暂停
key2    启动

但有个问题还没解决,就是一上电就开始计时,但是我一上电就把所有寄存器初始化为0了,按道理上电后应该在我按key2(启动)后才开始计时才对呀。
下一例程暂未定,最近有点小忙,回去要好好想想接下来做什么。

网友:
首先蜂鸣器的的串联电阻太大 最初是为了怕烧IO,
然后一直低不是没声音而是直流分量,低频声音太小听不见,
一个频率是因为声音的高频分量出来了所以听见了?不知
对不对,最近想研究一下声音,貌似MIDI可以播放的,不过过程有点复杂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or negedge user or negedge key2)
还有敏感变量列表里不能这么写的。可以有时钟、复位,或者一堆组合的变量不含有posedge 等边沿信息,表示非时序,你看看HDL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