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10 ISP无法下载了

楼主:
前两天我发了个帖子,说明LPC810如何用SWD方式(J-LINK)下载
于是我写了下程序,就是点亮那个LED的程序
#include "lpc8xx.h"
int main(){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7);
         LPC_SWM->PINENABLE0 = 0xfffffff7UL;   //配置为P0.2
        LPC_GPIO_PORT->DIR0|=1<<2;//输出
        LPC_GPIO_PORT->CLR0=1<<2;//低电平,点亮LED

}

结果用J-LINK下载后,悲剧发生了,找不到设备了
重启电脑,再试,仍然找不到设备,
当然找不到设备正常,因为P0.2 IO本来是SWDIO/TMS,配置成P0.2后当然不能再下载了
于是我用ISP方式下载,
奇迹的是居然也不能下载,完全不能通信
首先,排除我的ISP串口通信问题,因为之前几次我都下载成功好几次的,
按板上的重启键,不松开,再同时按下ISP键,此时松开重启键,点击Flash Magic,下载,
结果连接不上,设备ID什么都连不上,

求救,是什么问题?我就配置IO为IO口啊,也不至于ISP也不能下载了吧?

苍天大地,哎~~~~~~~~~~~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Flash Magic 的版本
我开始也是下载不成功
今天把Flash Magic升级成最新的版本了!
一次搞定!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都是可以下载的,后来用J-LINK下载后就不能下载了,
版本是最新的,前四天在官网下的,难道最近又出新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