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gbee协调器网络管理问题

楼主:
做了个这样的实验:协调器建立网络,有三个节点连接协调器,其中一个是路由节点,另外两个是终端节点。当zigbee协调器建立网络后,打开路由节点和两个终端节点,可以在协调器上收到三个节点发来的信息。然后关掉协调器,原先建立的网络依然存在(路由节点在维持),这个时候再打开协调器,协调器建立的网络是新的网络。这个时候如何让协调器加入原先原先的网络呢?还是有其他解决方案,让三个节点连到协调器上?

网友:
你可以添加NV_RESTORE来保留原先的网络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能否再详细的?是不是只要添加对NV_RESTORE的宏定义,协议栈自动有这样的功能?还是调用什么API来实现的?

网友:
在编译器的编译选项里面添加NV_REST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