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遇到这个问题,你觉得可信不?
dontium
dontium

网友A(2013-06-28):
遇到这个问题,你觉得可信不?
器件:曾烧坏过模拟部分的F28035
SPI TXBUF 写入0x5000输出0x47c6
又将波特率改低后,写入0x55aa,它输出0x7777
(用示波器看的结果)
近来一直在做F28035带ADS8332,调了好久也不成功。原来做过的,是可以工作的,
找了好久的原因,也没有找到,下午就仔细地看SPI的输出波形,突然发现问题。如上。
本器件,使用GPIO口带LCD,正常。SPI的CLOCK输出正常,
它难道把SPI部分SPI部分也烧坏了?
示波器
波特率

网友B:
芯片工作电流,温度有升了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模拟部分已呈短路,将其供电电源断开后,数字部分可以工作。
以上是只对数字部分供电的情况。温度没有大的变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