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er Board 之 4.3寸LCD/VGA已调通

楼主:
请看图~~

网友:
资源

LCD扩展板含资源:
1)4.3寸LCD,含背光控制电路
2)电阻屏触摸芯片
3)VGA(16bit 电阻网络 DAC),与LCD复用数据线,不能同时使用。
4)摄像头接口。
5)利用剩余的空间,放了个stm8s,可使用stlink玩玩stm8s啦。

网友:
好戏即将上演,敬请期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CD扩展板含资源:
1)4.3寸LCD,含背光控制电路
2)电阻屏触摸芯片

你的这个VGA分辨率能做到多少?
我的S5PV210 VGA 能做到1024*768 1440*900 1280*1024 1920*10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VGA分辨率能做到多少?
我的S5PV210 VGA 能做到1024*768 1440*900 1280*1024 1920*1080

跟S5PV210没法比
我只是测试能够实现 此功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