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路由问题

楼主:
现在做一个项目,采用CC2530 Z-Stack 2.51a,采用协调器加路由的方式进行组网,但是传输距离不够远,希望路由具备转发数据的能力,
     我是用协调器对路由发送采集数据命令,然后路由会应答,数据量有点多,最大时,有差不多900字节,所以采用分包发送,在距离较近时,通讯很正常,在距离远的时候。距协调器较远的路由设备不能加入协调器创建的网络,需要拿到很近,才能加入网络成功(路由设备会在加入协调的网络后,发送自己的物理地址给协调器,方便之后的用物理地址获取网络地址进行通讯),接着如果把那个路由放到远处,在中间再放一个路由,发送采集数据命令,也能通讯成功,但会存在掉包失败现象,我已在协议栈中设置接受灵敏度为-94DBM了,不知道采用什么方式能让距离较远的设备能一上电就加入到协调器创建网络呢?
    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安装环境的限制,在有遮挡物的情况下,比如远端的路由要绕过建筑物好几个弯,才能到协调器,虽然有路由,但情况也不理想了,丢包很严重。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最好不要发,这次就先警告一次

网友:
第一个问题,因为传输距离和组网距离是不同的,一般组网距离建议不要太远了,不然可能无法组网。
第二个问题,数据丢包问题可以采用握手协议去解决,建议看看官方的串口例子。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换成功率放大的无线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 是在 AF_DataRequest() 中开启 APS_ACK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之前是想通过路由来弥补这个问题,现在发现加了路由,距离远了丢包比较严重,路由方式采用many to one的模式,现在即将面临产品交货。。急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