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一下,哪里错了

楼主:
高手帮忙看一下,哪里错了

网友:
顶层的走线和keepoutlayer边线距离太近,重新走线或者移动走线即可,如果实在无法修改了又无实际影响(制版或者安装),可以修改相关选项中的约束条件

第一个报错可能是走线错误吧?网络断没连接完整或者两个网络碰到一起了?具体是不是检查一下吧,首先检查范围在那个网络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来看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