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中sdram的调试问题

楼主:
我在NIOS II中使用了SDRAM,但是在仿真过程中出现下面的提示:
Error! : Failed memory access in component cpu - Unable to write data 0x18 to in
valid memory address 0x1800000
Error! : Simulation failed in component cpu at instruction 3127 (PC=0x1000238 in
str=0x18800015).
    我不知道这错误什么意思,需要怎么去修改?

网友:
检查一下是时钟,时钟没错,就可能是管脚连错了,有的管脚是双向的,有的是单向。数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