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逻辑求助,高手请帮帮我!!!!

楼主:
应该用计数器去实现,但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请帮忙看看!

网友:
这是考试题啊?

实现倒不太难,
首先30M计数分频到30K,用于当大于0.95时输出相应PWM

然后在always 里,检测PWM的上升下降沿,
判断处理,

网友:
out占空比0.95对吗?一个波形怎么只有占空比?问的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考试题,是项目里面用到的,我思路很清晰,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写,编程能力不够,刚学半个月,想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的没有问题啊,就是输入PWM不是高电平时,输出等于输入,当检测到时高电平时,就输出0.95的PW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30M晶振产生,PWM的30K是由DSP控制板产生,现在由于我一块驱动芯片不能识别高电平,所以当DSP发出高电平时,必须经过我板子的CPLD做处理变成0.95,(DSP的程序不能修改)

网友:
哦,这样啊。
//30K频率 脉宽33.3us 高低电平各16.6us 30M时钟 计数周期33ns 计数16.6us需要553周期

//
//PWM变低就启动计数 一直为高则计数停留在1024处
//
reg [10:0]cnt_pulse;

always @(posedge clk30m or negedge PWM)
begin
        if(!PWM)
                cnt_pulse = 0;
        else if (cnt_pulse[10]==1)
                cnt_pulse = cnt_pulse;
        else
                cnt_pulse = cnt_pulse + 1;
end

//pwm_ok: 1 OK  0 NOK
wire pwm_ok = !(cnt_pulse[10]==1);

reg [4:0]cnt_095;
always @(posedge clk30m or posedge pwm_ok)
begin
        if(pwm_ok)                                        //PWM OK不工作
                cnt_095 = 0;
        else if(cnt_095 == 19)
                cnt_095 = 0;
        else                                                                 //PWM 不OK工作
                cnt_095 = cnt_095 + 1;
end

wire pwm_095 = (cnt_095==1);

assign out = pwm_ok ? PWM: pwm_095;
没有验证,写完就发了,自己验证下。
直接要代码习惯不好啊,下不为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按照你的思路,程序已经修改过了。如下:
module allen(clk30m,pwm,out);
input clk30m,pwm;
output out;
reg [10:0]cnt_pulse;

always @(posedge clk30m or negedge pwm)
begin
        if(!pwm)
                cnt_pulse = 0;
        else if (cnt_pulse[10]==1)
                cnt_pulse = cnt_pulse;
        else
                cnt_pulse = cnt_pulse + 1;
end
wire pwm_ok = !(cnt_pulse[10]==1);
reg [9:0]cnt_095;
always @(posedge clk30m or posedge pwm_ok)
begin
        if(pwm_ok)
                cnt_095 = 0;
        else
              cnt_095= cnt_095 + 1;
end
wire pwm_095 = !(cnt_095>=955 && cnt_095<=1023);

assign out = pwm_ok ? pwm : pwm_095 ;
endmodule

网友:
  1. module top(pwm_in,pwm_out,clk_30m);

    input pwm_in,clk_30m;

    output pwm_out;

    reg[15:0] count;

    reg mode;

    reg pwm_out;

    always @( negedge clk_30m)

    begin

    if(mode)

    begin

    if(count==5)

    begin

    count<=0;

    mode<=0;

    pwm_out<=1;

    end

    else

    count<=count+1'd1;

    end

    else

    begin

    if(count==95)

    begin

    count<=0;

    mode<=1;

    pwm_out<=0;

    end

    else

    count<=count+1'd1;

    end

    end

    endmodule

完成了一部分,这部分是 当置高电平时,所做的处理,下有仿真图,呵,我也学习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