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5pv210 把SD换成inand 启动就无法挂载sdcard fat分区了呢

楼主:
在图库里面没发现SD加载,360 手机助手也没法发现
在串口终端mount 测试也没发现sdcard 挂载
# mount
rootfs / rootfs ro,relatime 0 0
tmpfs /dev tmpfs rw,relatime,mode=755 0 0
devpts /dev/pts devpts rw,relatime,mode=600 0 0
proc /proc proc rw,relatime 0 0
sysfs /sys sysfs rw,relatime 0 0
none /acct cgroup rw,relatime,cpuacct 0 0
tmpfs /mnt/asec tmpfs rw,relatime,mode=755,gid=1000 0 0
tmpfs /mnt/obb tmpfs rw,relatime,mode=755,gid=1000 0 0
none /dev/cpuctl cgroup rw,relatime,cpu 0 0
/dev/block/mmcblk0p2 /system ext4 ro,relatime,barrier=1,data=ordered 0 0
/dev/block/mmcblk0p3 /data ext4 rw,nosuid,nodev,noatime,barrier=1,data=ordered 0 0
/dev/block/mmcblk0p4 /cache ext4 rw,nosuid,nodev,noatime,barrier=1,data=ordered 0 0
/sys/kernel/debug /sys/kernel/debug debugfs rw,relatime 0 0
adb logcat 看了一下

E/dhcpcd  (  314): timed out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external_s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ext):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ext_sdcar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2):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emmc):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extSdCar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SD_CAR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extra_s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extrasd_bin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ext_s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storage/extSdCar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storage/sdcard1):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external_S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external_s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external_s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ext):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ext_sdcar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2):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emmc):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extSdCar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SD_CAR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extra_s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extrasd_bin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ext_s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storage/extSdCar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storage/sdcard1):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external_SD): Unknown volume
W/MountService(  212): getVolumeState(/mnt/sdcard/external_sd): Unknown volume
D/dalvikvm(  452): GC_CONCURRENT freed 409K, 62% free 3227K/8455K, external 644K
/1012K, paused 1ms+3ms
---------------------------------------------------------------------------------------------------
实在不知道啥原因,明明SD 卡是可以的,换成inand 就这样了,汗!!!
换回来试试
#dev_mount left_sdcard /mnt/sdcard auto /devices/platform/s3c-sdhci.0/mmc_host/mmc0

#dev_mount right_sdcard /mnt/usbdisk auto /devices/platform/s5p-ohci/usb1/1-1

dev_mount sdcard /mnt/sdcard auto /devices/platform/s5p-ehci/usb1 /devices/platform/s3c-sdhci.0/mmc_host/mmc0 /devices/platform/s3c-sdhci.2/mmc_host/mmc2

网友A:
打开图库的时候打印一些信息提示
[   21.858496]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3): ext4_lookup: inode #29988: (comm Thread-53) deleted inode referenced: 30007
[   21.895395]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3): ext4_lookup: inode #29988: (comm Thread-53) deleted inode referenced: 30009
[   21.940201]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3): ext4_lookup: inode #29988: (comm Thread-53) deleted inode referenced: 29986
[   22.003199]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3): ext4_lookup: inode #29988: (comm Thread-53) deleted inode referenced: 29986
[   24.277741]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3): mb_free_blocks: double-free of inode 0's block 34920(bit 2152 in group 1)
知道原因了,原来是没有格式化一遍这个 iNand的 fat分区,这个
fdisk -c 0 是创建分区而已,并没有格式化分区,所以要用fatformat mmc 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图库的时候打印一些信息提示
[   21.858496]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3): ext4_lookup: inode #29988: (comm Thread-53) deleted inode referenced: 30007
[   21.895395]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 ...
O(∩_∩)O~,就这样就搞定了,播放视频480P,1080P,720P循环播放了三小时也没事,机器比以前更加稳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图库的时候打印一些信息提示
[   21.858496]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3): ext4_lookup: inode  ...

先赞一个!请问这个日志中是怎么知道没有格式化分区的? 我碰到这个问题,但格式化了似乎也不起作用.真郁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赞一个!请问这个日志中是怎么知道没有格式化分区的? 我碰到这个问题,但格式化了似乎也不起作用.真郁闷.

就是我安装系统之前没格式化,每次安装格式化一次,尤其是第一次,或者是系统分区大小变了之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我安装系统之前没格式化,每次安装格式化一次,尤其是第一次,或者是系统分区大小变了之后!

我是问,你碰到这个问题时,是怎么知道它是因为没有格式化分区导致报错的? 还是说偶然通过格式化分区,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认为是因为没有格式化分区所致?我现在就是格式化了也报这个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问,你碰到这个问题时,是怎么知道它是因为没有格式化分区导致报错的? 还是说偶然通过格式化分区, ...

试试就知道了,如果这样还是这种错误,那只能换别人OK的 源码包来编译了,毕竟这个驱动太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图库的时候打印一些信息提示
[   21.858496]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3): ext4_lookup: inode  ...

请问你出问题的是mmcblk0p3, 怎么不是用fatformat mmc 0:3啊 ?  我找过一份OK的代码也是这模样,而且即使用了fatformat,但后面用fastboot烧写文件后,它又被格式化成了ext3格式的. 真是急人,这问题有时好了,有时又出来了,不彻底呀,楼主能再多给点信息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出问题的是mmcblk0p3, 怎么不是用fatformat mmc 0:3啊 ?  我找过一份OK的代码也是这模样,而且即使 ...

问题不同,所以照做也没用。
fatformat mmc 0:1  说明只有1分区索引号才是fat 分区,3 是ext的分区,mmcblk0p3 不是说是分区3.........因为只有一个fat 分区,你自己看看分区过程的实现,在uboot 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