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sate210 iNand uboot 启动SD/MMC: unrecognised CSD structure version 3 的问题

楼主:
U-Boot 1.3.4 (May 15 2013 - 23:06:48) for sate210

CPU:  S5PV210@1000MHz(OK)
        APLL = 1000MHz, HclkMsys = 200MHz, PclkMsys = 100MHz
        MPLL = 667MHz, EPLL = 96MHz
                       HclkDsys = 166MHz, PclkDsys = 83MHz
                       HclkPsys = 133MHz, PclkPsys = 66MHz
                       SCLKA2M  = 200MHz
Serial = CLKUART
Board:   sate210
DRAM:    512 MB
Flash:   8 MB
SD/MMC: unrecognised CSD structure version 3
FAIL: waiting for status update.
FAIL: waiting for status update.
### ERROR ### Please RESET the board ###
很奇葩,刚焊接上去的iNand 8GB/4GB的 芯片都这样,开始还以为是电路问题,
后来发现用SD卡 却完全没问题,
后来更换最近弄的一个uboot,虽然两者都是1.3.4 ,但是居然最近用的能正常从inand 启动uboot, 老的就上述现象就挂了。
汗,开始还以为SD卡和iNand是一路货色,没啥不同呢,后来发现,还是有差别的。
以后再分析原因了。更换uboot解决了。

网友:
估计不少人会遇到如此的问题,
O(∩_∩)O~,现在我的uboot 支持iNand启动wince6.0,android2.3,android4.0 了!
下一步搞支持iNand 支持linux+QT了,或者debian 之类的。

网友A:
我最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版主大人能否将前后不同的Uboot下载地址发我一个?
谢谢:carn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版主大人能否将前后不同的Uboot下载地址发我一个?
谢谢:carnation:
这个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下载的,我的是三星代理商拿的,但是我不能外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版主大人能否将前后不同的Uboot下载地址发我一个?
谢谢:carnation:
镜像就可以提供下载,但是我要整理才上传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