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是怎么获取堆和栈大小的信息的

楼主:
我现在用CodeSourcery+jlink+openocd开发stm32

平台:stm32f103zet6
flash:内置512K(大容量)
sram:内置64K+外部512K
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hd.c
链接脚本:stm32f10x_flash_extsram.ld

我之前没用ucos iii之前是可以运行的,用了ucos iii之后不能正常运行,ucosiii是能在KEIL UV4上成功运行的,初步怀疑是堆和栈的分配有问题(因为ucosiii中要用malloc动态分配内存),所以我想知道stm32是如何获取堆和栈的信息的,我怎么才能让它知道堆和栈的大小以及地址空间。

补充:栈的最高地址可以通过启动文件的下面部分知道,即stm32启动之后先要从flash的起始处取出栈的最高地址和复位向量,那堆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不知道IDE在这方面是怎么处理的,我想充分利用内置64K+外部512K的SRAM,不知道怎么做,谢谢
void (* const g_pfnVectors[])(void) =
{
    (void *)Initial_spTop,      /* The initial stack pointer */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
}

网友:
回复 楼主:

ucos3 不倚赖于malloc,任务栈以及内核对像可以在静态或动态分配。ucos3管理了中断栈(msp),栈大小由一个配置宏来设置。
系统启动之前创建一个起启任务,如果能运行到起始任务则IDE栈配置没有问题,若运行到启动任务之后死机,则需检查任务栈、中断栈是否溢出,
总之,问题应当很简单,也很容易找。Goodluc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我没用IDE开发,创建起始任务后一运行到OSStart(&err);就会死

网友:
这跟IDE没关系的.上面都说了,在OS跑起来之前随便干点什么,如果能做得到那就是OS的问题而不是配置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void Reset_Handler(void)
{
/* FSMC Bank1 NOR/SRAM3 is used for the STM3210E-EVAL, if another Bank is
  required, then adjust the Register Addresses */
//  SystemInit_ExtMemCtl();
  SystemInit();
  /* restore original stack pointer */
//  asm(" LDR r0, =_estack");
// asm(" MSR msp, r0");

  /* Initialize data and bss */
   __Init_Data();

  /* Call the application's entry point.*/
  main();
}

void SystemInit (void)
{
    /*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for debug purpose)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 Reset SW, HPRE, PPRE1, PPRE2, ADCPRE and MCO bits */
#ifndef STM32F10X_CL
    RCC->CFGR &= (uint32_t)0xF8FF0000;
#else
    RCC->CFGR &= (uint32_t)0xF0FF0000;
#endif /* STM32F10X_CL */

    /* Reset HSEON, CSSON and PLL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Reset PLLSRC, PLLXTPRE, PLLMUL and USBPRE/OTGFSPRE bits */
    RCC->CFGR &= (uint32_t)0xFF80FFFF;

#ifdef STM32F10X_CL
    /* Reset PLL2ON and PLL3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EBFFFFFF;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FF0000;

    /* Reset CFGR2 register */
    RCC->CFGR2 = 0x00000000;
#el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9F0000;

    /* Reset CFGR2 register */
    RCC->CFGR2 = 0x00000000;
#else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9F0000;
#endif /* STM32F10X_CL */

#if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ifdef DATA_IN_ExtSRAM
    //SystemInit_ExtMemCtl();
    fsmc_Init();                            //初始化外部SRAM    (1)
#endif /* DATA_IN_ExtSRAM */
#endif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HCLK, PCLK2 and PCLK1 prescalers */
    /* Configure the Flash Latency cycles and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SetSysClock();

#ifdef VECT_TAB_SRAM
    SCB->VTOR = SRAM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
#else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endif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err = 0;

    CPU_IntDis();

    SYS_InitSystem();

    OSInit(&err);

    OSQCreate((OS_Q        *)&OS_Q_Save,
              (CPU_CHAR    *)"OS Q Save",
              (OS_MSG_QTY)20,
              (OS_ERR      *)&err);

    OSTaskCreate((OS_TCB     *)&Task_StartTCB,
                 (CPU_CHAR   *)"Task1 Start",
                 (OS_TASK_PTR)Task_Start,
                 (void       *)0,
                 (OS_PRIO)TASK_PRIO_START,
                 (CPU_STK    *)&Task_StartStk[0],
                 (CPU_STK_SIZE)TASK_START_STACK_SIZE / 10,
                 (CPU_STK_SIZE)TASK_START_STACK_SIZE,
                 (OS_MSG_QTY)0,
                 (OS_TICK)TASK_START_TICK,
                 (void       *)0,
                 (OS_OPT)(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OSStart(&err);  //如果有这一句的话运行到上面 SystemInit 中的(1)处就死了,如果在这句前面加个死循环while(1);就能运行到 while(1)处。这是什么情况

    return (0);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试stm32时运行一条语句后进入硬中断HardFault_Handler
typedef struct _PARA_SET
{
#if STRING_STORE_USE_ARRAY
    char                name[NAME_STRING_MAX];
    char                alias[ALIAS_STRING_MAX];
    char                unit[UNIT_STRING_MAX];
    char                strValue[LINE_STRING_MAX];
#else
    char                *name;
    char                *alias;
    char                *unit;
    char                *strValue;

#endif

    tParaType           type;
    FLOAT32             value;
    FLOAT32             MaxValue;
    FLOAT32             MinValue;
    FLOAT32             DefValue;
}tParaSet;

tParaSet DevCommSets[3];

static void DEV_ReadCommSets(void)
{
  UINT32 i, value;

    tParaSet *pSets = DevCommSets;

    DF_ReadMainMemoryPage(SAVE_DEV_COMM_SETS_PAGE,
                          DEV_ReadData, COMM_MAX_SETS * 4 + 4);

    for (i = 0; i < COMM_MAX_SETS; i++)
    {
        value = BytesToDword(&DEV_ReadData[i * 4]);

         pSets->value = value;
        if ((pSets->value > pSets->MaxValue) || (pSets->value < pSets->MinValue))
        {
            pSets->value = pSets->DefValue;
        }
        pSets++;
    }

    DEV_CommSetsCrc = BytesToDword(&DEV_ReadData[i * 4]);
}
调试过程如下:

(gdb) n
Reset_Handler () at startup_stm32f10x_hd.c:262
262          SystemInit();
(gdb) n
268           __Init_Data();
(gdb) n
271          main();
(gdb) n

Breakpoint 1, DEV_ReadCommSets () at device.c:980
980            for (i = 0; i < COMM_MAX_SETS; i++)
(gdb) n
982                value = BytesToDword(&DEV_ReadData[i * 4]);
(gdb) n
984                 pSets->value = value;                   //运行这条语句后进入硬中断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while(1){} }中,不知道为什么?
(gdb) n
HardFault_Handler () at stm32f10x_it.c:61
61        {
(gdb) n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