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助学】关于Espier FPGA助学板的一些情况说明!

楼主:
截止昨天为止,板上所有的硬件资源已经验证无误!
目前第一版有以下几个问题:
1、PS2的时钟连接错误,从原理图可知,犯了低级错误,将ps2的时钟信号名和FPGA的都命名为clk,错误的链接在了一起,
修改的办法是去掉串接电阻,飞线(目前未测)
2、SDRAM的UDM和LDM没有接到FPGA上,这一点不影响使用,但是影响带SDRAM控制器的NIOS固化(已飞线验证)
3、VGA行场同步电容值焊的大了,可去掉(已验证)
4、数码管和蜂鸣器的电阻焊的有些大,导致有些绿色的数码管偏暗,红色尚可。蜂鸣器同理。
没了。
计划改一下,增加一个串行AD芯片,DA太贵了,算了,直接用VGA的分立电阻搭的DA吧,再增加一个SPI FLash 128M的。
以上选型的第一要素就是价格低廉,保证板子成本不至于太高!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请查证下您那批PL2303是不是存在问题.我尝试了不少于7个版本对驱动(对win7或vista),均不能识别,被windows识别为unknown device

网友:
嗯,我也觉得PL2303不太靠谱,驱动版本太多了,我找个Win7上试试。
还有啥质优价廉的USB-UART芯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2303找不到设备和PCB布线也有一定关系,当初做的一块51板就是因为布线问题一直找不到设备。

仅供参考。

网友:
估计那块板子有问题吧,我今天试了下我的可以啊??奇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340价格差的不多吧?感觉稳定的多

网友:
340不错不过,win7可以吗?我看官网驱动没有64bit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