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音乐门铃使用单片机MSP430G2211

楼主:
本来想着是否用来替代原来的门铃的(应该可以不用电路板直接把G2211放进原来门铃结构的凹槽里面的),不过现在也懒了。当做娱乐吧

原来门铃:

DIY视频(没有装进原来门铃结构里,在LaunchPad上接线,使用原来门铃的蜂鸣器)

网友A:
又是黑胶啊...现在有些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还盖什么黑胶怕别人看..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黑胶啊...现在有些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还盖什么黑胶怕别人看..诶...
得了吧,你能把电路给我解释清楚就不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两个三级管出正负极性好做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看到黑胶了?

网友:
fuchong终于出新货了

网友:
赤裸裸的黑胶啊

网友A:
把黑胶扒干净就行,,,,,就是自己ASIC的芯片也会被破....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叫什么新货

再说好像还是有点问题,声音强度变化有点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黑胶扒干净就行,,,,,就是自己ASIC的芯片也会被破....
zgb太过敏感了吧,那个感觉应该是固定用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吧.,,.,那就是固定用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zgb太过敏感了吧,那个感觉应该是固定用的吧
呵呵 等着fuchong来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新作品咯,
声音乱,再改善改善,前几天不是刚研究了PWM驱动发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新作品咯,
声音乱,再改善改善,前几天不是刚研究了PWM驱动发声吗

PWM驱动发声早就是经常使用的方法了,以前还用msp430做过用SD卡放歌曲呢,什么时候有时间的话用你那个pack演示一下,主要是懒,不能整天干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呀。
前几天主要是问人家产生那一行代码的算法,自己不想花时间去想(不过要是自己想也不一定能想出来,没去想过),想弄个现成答案。
现在本帖的问题可能还是程序方法上时序的问题,有时间的时候再思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