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5PV210 wince 和android 显示驱动的区别

楼主:
今天比较有空,突发奇想,想看看sate210 wince 和android下显示驱动的不同

网友:
wince下看注册表
;------------ Display Driver -------------------------------------------------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DISPLAY
IF BSP_NODISPLAY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Display\S5PV210\Config]
        "DisplayDll"="display.dll"
        "MemBase"=dword:F8000000
        "MemLen"=dword:2B0
;        "VidMemBase"=dword:47700000                ;
;        "VidMemLen"=dword:800000                ; 8MBytes
        "PrimaryWin"=dword:1                                        ; 0 - Window0, 1 - window1, ..., 0~4, Window number for Background UI
        "DDOverlayWin"=dword:0                        ; 0~4 Only 0~2 can use LocalPath, that matched to CAM1~3
                                                                        ; and must not be overlapped with UIWin.
        "UseAsPost"="CAM1:"                        ; Camera 1~3, This will be used in VDE driver
                                                                        ; When using DDrawOverlay with LocalPath this must be matched to DDOverlayWin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RawCamera0]
        "DeviceArrayIndex"=dword:0
        "Irq"=dword:69                                ; FIMC0 Virtual IRQ = 105 (0x69), Physical IRQ = 69
        "MemBase"=dword:FB200000        ; FIMC0 SFR Physical Address
        "MemLen"=dword:1A0                        ; Hexdecimal
        "Prefix"="CAM"
        "Index"=dword:1
        "Dll"="CAMDriver.dll"
        "Order"=dword:3
        "Port"="CAM1:"
        "FriendlyName"=LOC_DISPLAYNAME_CA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