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技术试题及答案

楼主:
童鞋们,考试完了么,看看这个有用么

《模拟电子技术》模拟试题一
填空题:(每空1分 共40分)
  1、PN结正偏时( 导通),反偏时(截止),所以PN结具有(单向)导电性。
  2、漂移电流是(   )电流,它由()载流子形成,其大小与()有关,而与外加电压()。
  3、所谓理想二极管,就是当其正偏时,结电阻为(零),等效成一条直线;当其反偏时,结电阻为(无穷大),等效成断开;
  4、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
  5、三极管具有放大作用外部电压条件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6、当温度升高时,晶体三极管集电极电流Ic(变大),发射结压降(变小)。
  7、三极管放大电路共有三种组态分别是(共)、()、()放大电路。
  8、为了稳定三极管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采用()负反馈,为了稳定交流输出电流采用()负反馈。
  9、负反馈放大电路和放大倍数AF=(),对于深度负反馈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AF=()。
10、带有负反馈放大电路的频带宽度BWF=()BW,其中BW=(),()称为反馈深度。
11、差分放大电路输入端加上大小相等、极性相同的两个信号,称为()信号,而加上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两个信号,称为()信号。
12、为了消除乙类互补功率放大器输出波形的( 交越  )失真,而采用(  甲乙类  )类互补功率放大器。
13、OCL电路是( 双   )电源互补功率放大电路;OTL电路是(   单  )电源互补功率放大电路。
    14、共集电极电路电压放大倍数(1),输入电阻(大),输出电阻(小),常用在输入级,输出级或缓冲级。
    15、差分放大电路能够抑制( 零点   )漂移,也称( 温度 )漂移,所以它广泛应用于( 集成   )电路中。
    16、用待传输的低频信号去改变高频信号的幅度称(调幅),未被调制的高频信号是运载信息的工具称(载波信号)。
  17、模拟乘法器输出与输入的关系式是U0=(KUXUY      ),电路符号是( )。
二、选择题 1、稳压二极管是一个可逆击穿二极管,稳压时工作在(B)状态,但其两端电压必须(C),它的稳压值Uz才有导通电流,否则处于(F)状态。 A、正偏  B、反偏  C、大于  D、小于  E、导通  F、截止
  2、用直流电压表测得放大电路中某三极管各极电位分别是2V、6V、2.7V,则三个电极分别是(C ),该管是(D   )型。 A、(B、C、E)  B、(C、B、E)  C、(E、C、B)  D、(NPN) E、(PNP)
  3、对功率放大器的要求主要是(B)、(D)、(E)。A、U0高 B、P0大 C、功率大  D、Ri大  E、波形不失真
  4、共射极放大电路的交流输出波形上半周失真时为(b  ),此时应该( e )偏置电阻。
     A、饱和失真 B、截止失真  C、交越失真  D、增大  E、减小
5、差分放大电路是为了(C   )而设置的。A、稳定Au     B、放大信号     C、抑制零点漂移
  6、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的负反馈组态是( A  )。A、压串负       B、流串负       C、压并负
  7、差分放大电路RE上的直流电流IEQ近似等于单管集电极电流ICQ(B  )倍。A、1 B、2 C、3
  8、为了使放大器带负载能力强,一般引入(A   )负反馈。A、电压  B、电流  C、串联
  9、分析运放的两个依据是(A)、(B)。A、U-≈U+   B、I-≈I+≈0   C、U0=Ui   D、A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