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看看程序哪里错了

楼主:
如果一号工位有球那么抓一号工位的球,如果2号工位有球抓2号工位的球,如果两个工位都有球,抓白球。

帮我改一下,在主函数里面,谢谢了!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uchar str[8]={16,16,16,16,16,16,16,16,};

uchar xdata DM _at_ 0x7fff;
uchar xdata PX _at_ 0xbfff;

#define        key0 P3_0
#define        key1 P3_1
#define        key2 P3_2
#define        key3 P3_3
#define key4 P3_4
#define        key6 P3_5
#define key7 P3_7

#define P1_ck P1_0
#define P2_ck P1_1
#define P3_ck P1_2
#define Up_ck P1_3
#define Down_ck P1_4
#define Grab_ck P1_5
#define P1_Get_ck P1_6
#define P2_Get_ck P1_7

#define Left  P2_0=0,P2_1=1
#define Right P2_0=1,P2_1=0
#define Stop  P2_0=1,P2_1=1
#define Grab  P2_2=0,P2_3=1
#define Lose  P2_2=1,P2_3=0
#define Up    P2_4=1
#define Down  P2_4=0

void Init();
void DP();
void fuwei();
uchar keyscan();
uchar dp_h,key;
uint k_time,Mode,num;
bit Mflag,yxflag,ztflag,csflag,Mflag;

void main()
{
        Init();
    fuwei();
        while(1)
        {

                 str[0]=Mode;
                 str[7]=num;

                if(key==1){yxflag=1;ztflag=0;}

                if(key==2){Right;}

                if(key==4){Left;}

                if(key==6){ztflag=1;}

                if((yxflag==1)&&(ztflag==0))
                {
                        switch(Mode)
                        {
                /*                case 0:Right;if(P1_ck==0){Stop;Mflag=1;}break;

                                case 1:if(P1_Get_ck==0)Mflag=1;
                                                if((P1_Get_ck==1)&&(P2_Get_ck==0))Mode=4;break;

                        case 2:Down;if(Down_ck==0){Grab;Mflag=1;}break;

                                case 3:Up;if(Up_ck==0)Mode=5;break;

                                case 4:Left;if(P2_ck==0){Stop;Mode=2;}break;

                                case 5:Left;if(P3_ck==0){Stop;Lose;Mflag=1;}break;

                                case 6:num++;if(num>=3){Mflag=1;}else{Mode=0;}break;*/

                                case 0:if((P1_Get_ck==0)&&(P2_Get_ck==1))Mflag=1;
                                           if(Grab_ck==0)Mflag=1;
                                           if(Grab_ck==1)Mode=3;
                                           if((P1_Get_ck==1)&&(P2_Get_ck==0))Mode=3;break;

                                case 1:Down;if(Down_ck==0){Grab;Mflag=1;}break;            //  1

                                case 2:Up;if(Up_ck==0)Mode=4;break;                        //  2

                                case 3:Left;if(P2_ck==0){Stop;if(Grab_ck==0)Mode=1;}break;

                                case 4:Left;if(P3_ck==0){Stop;Lose;Mflag=1;}break;         //  3

                }

            if(Mflag==1)
                        {
                                Mflag=0;
                                Mode++;
                                if(Mode>=5)
                                {
                                        Mode=0;num=0;yxflag=0;ztflag=0;
                                }
                        }
            }
        }
}
void time()interrupt 1
  {
    TH0=0xf8;
    TL0=0xcc;
    DP();
    key=keyscan();
}
void Init()
{
           EA=1;
           ET0=1;
           TMOD=1;
           TH0=0xf8;
           TL0=0xcc;
           TR0=1;
}
void DP()
{
        PX=255;
        DM=255;
        DM=table[str[dp_h]];
        PX=~(0x80>>dp_h);
        dp_h++;
        dp_h&=0x07;
}

uchar keyscan()
{
        if((key0==0)||(key1==0)||(key2==0)||
        (key3==0)||(key4==0)||(key6==0)||(key7==0))
        {

                k_time++;
                if(k_time>10)
                {
                if(key0==0)return 0;
                if(key1==0)return 1;
                if(key2==0)return 2;
                if(key3==0)return 3;
                if(key4==0)return 4;
                if(key6==0)return 6;
                if(key7==0)return 7;

                }else return        16;
        }else k_time=0;
    return 16;
}
void fuwei()
{
        Up;
        while(Up_ck==1);
        Right;
        while(P1_ck==1);
        Stop;Lose;
        Down;
}

网友:
void main() {
if (一号工位有球) 那么抓一号工位的球;
if (如果2号工位有球) 抓2号工位的球;
if (如果两个工位都有球) 抓白球;
}

改完收工

网友:
程序是自己写得么?  怎么感觉很乱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