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RV8833驱动振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振动电机实验,选用的是扁平电机(手机振动电机)和空心杯电机,驱动芯片选用的是TI的有刷直流电机驱动器DRV8833,按照官方的电路搭了一个电路,外接电压5V,逻辑控制3.3V,发现接上电机毫无反应,测试电压发现电机没接上时,输入脚INX一正一负,两个OUT脚一个5V,一个0V,但接上面任意一种电机OUT输出电压就变成0.3V左右,不知何解,请大家指点指点。我选的扁平电机,卖家说是有刷的。
扁平型:一般分为 1.有刷电机 2.无刷电机(扁平贴片电机) 3.线性电机,一般市场上看到的扁平振动马达,多半是有刷电机(即有电刷的);
圆柱型:一般分为 1.空心杯有刷电机 2.实心杯无刷电机(圆柱贴片电机)

DRV8832驱动

DRV8832驱动

网友:
你好,图上有些问题。

图中AISEN 和BISEN接在了一起,但是输入和输出都是分开的。无法确认是否是想做H桥并联使用。

DRV8833可以两个H桥并联使用,Datasheet第11页有并联使用的图,这时输入,输出,电流检测应该全部并联;

如果是要分开使用两个H桥控制独立的两个电机,则不可以将电流检测引脚并联。应分别用一个采样电阻到地连接。

请采用修改后的独立或并联接法再试试。

谢谢!

网友:
象这种微、小功率的电机,又是振动用。用一只三极管就行

网友:
确实,用DRV8833有点浪费了。